怎样判断电容器是否击穿?

楼主(2007-10-25):
一块三十千乏的电容器,除了通电试验以外,怎样判断其是否击穿?

网友A:
30KF?没用过这样大的电容,不知道如何处理

网友B:
“一块”“三十千乏”的电容器,是不是传说中的超级电容器呀?

网友C:
我见过.用万用表.或电容表

网友A:
超级电容器也叫法拉电容器,一般也不过几十法拉,没听说有几十千法的呀。

网友D:
没见过这么大的电容

网友E:
   30KVAR,就是30千乏,很常见的电力低压(400V级)无功补偿电容器,近十年来的产品一般都内置自放电电阻.
  千乏绝对不是微法。也不是用在万用表和电容表上,更不是超级电容。而是普通的交流电容器。常用的是3,5,8,10,14,15,20,30千乏。
  千乏和微法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不是线性的。如3千乏的小电力补偿电容,额定电压400V,电流4。3A,容量仅5。9微法。
    如果击穿,一般运行中就打掉保险或者鼓起肚子或者爆炸。失效的原因一般是容量减小。

网友F:
给你顶了勃龙工控

网友G:
TO勃龙工控: 请问你(千乏和微法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不是线性的)是怎么样的对应的关系啊??学习中。。。。。。

网友H:
勃龙工控说的对.

网友H:
  微法=Q(kvar)*1000/(2*3.14*F*U2)

网友I:
怎么都没有说到真正的点子上啊!很简单,用万用表量一下阻值就知道啦!一般电容的阻值都达到几M欧姆,坏了的话就只有几千或都几欧姆啦!

网友J:
    勃龙工控有理 ,楼主说的是自愈式电力电容器,型号一般为BASMJK-*-*,30KVAR是无功功率的单位.内部有放电电阻,不能用万用表来测.可用专用电容表测量.

网友K:
软击穿呢??怎么判断??

楼主:
肯定不能量电阻,用绝缘摇表摇相间绝缘也不行。谁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L:
 "如果击穿,一般运行中就打掉保险或者鼓起肚子或者爆炸。失效的原因一般是容量减小"
------------------------------------------
说的好!
还有就是电容出问题,一般会发出声音,类似啸叫尖而刺耳!

软击穿是什么概念?如何定义?你是想说:电容在界于正常和不正常之间吗?答案:先放电,后测量,OK?

网友M:
先放电,后测量,OK

网友N:
用摇表可以测量,但是充满电的电容放电时,要特别小心.

楼主:
用摇表你摇摇试试,摇2分钟才100多伏。可能烧摇表的。

网友O:
这么大的电容啊,第一次见。有谁知道楼主的问题啊,赶快说说,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P:
一块三十千乏的电容器,
看清楚点 不是三十千法
测电阻

网友Q:
还没见过这么大的电容呢.学习了.

网友R:
1:目测外观,流液 鼓包 放到地下立不住的,换掉!
2:测量电流,低于额定电流的,换掉!
3:楼主所说的击穿,应该会烧掉熔断器,或者放电后测其阻值便知。
我最近刚换了20多个15KVAR,400V的电容器,可供参考。

网友S:
   1:目测外观,流液 鼓包 放到地下立不住的,换掉!
2:测量电流,低于额定电流的,换掉!
3:楼主所说的击穿,应该会烧掉熔断器,或者放电后测其阻值便知。
我最近刚换了20多个15KVAR,400V的电容器,可供参考。

    放电后测其阻值便知?具体怎么一个测法?
是不是电阻无限大的为击穿.不管大小,只要电阻三相均衡的即为正常?请指教.

网友T:
确实没见过,是不是在配电房有呀,是不是功率补偿电容呀

网友U:
串联灯泡通电

网友V:
 串联灯泡通电
不错的方法

网友S:
 确实没见过,是不是在配电房有呀,是不是功率补偿电容呀

就是补偿电容

网友S:
   串联灯泡通电
   很好!终于有办法了.
  不可能就这一种方法吧.请多多献策!

网友R(2007-11-24):
下面引用由weilaigengmeihao在 2007-11-15 9:58:00 发表的内容:
    放电后测其阻值便知?具体怎么一个测法?
是不是电阻无限大的为击穿.不管大小,只要电阻三相均衡的即为正常?
--------------------------------------------------------------------------------------------
1:击穿(短路)后电阻值为0欧姆,所以一测便知!
2:电阻无穷大,电容容量将会很低或已失去容量,此时检测电流便知!

网友W:
还是用电容表测量一下好啊,电容表示专门测量电容的仪器

网友X:
1、Q = UI = U×U/Xc = U×U×2πfC ;
2、若:U = 400V ,f = 50HZ ,
   则:U×U×2πf = 400×400×2×3.14×50 = 50240000
3、Q = 50240000×C (var)= 50240×C(Kvar)
4、C = Q/50240(F)= Q/50240×1000000(μF)= Q/0.05(μF)
   C = 20Q(μF)
5、当:Q = 30Kvar,U = 400V ,f = 50HZ 时:
       C = 20Q = 20×30 = 600 μF

网友X:
1、“千乏和微法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不是线性的。如3千乏的小电力补偿电容,额定电压400V,电流4。3A,容量仅5。9微法。”是错误的!
2、应该是 C = 20Q = 20×3 = 60 μF ;

网友Y:
牛人啊 这下知道了

网友Z:
支持勃龙工控的说法,

网友A:
zt:
kvar(千乏)和电容器容量的换算公式为(指三相补偿电容器):
Q=√3×U×I
I=0.314×C×U/√3
C=Q/0.314×U×U
上式中Q为补偿容量,单位为Kvar,U为运行电压,单位为KV,I为补偿电流,单位为A,C为电容值,单位为uF。式中0.314=2πf/1000。

网友E:
1、“千乏和微法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不是线性的。如3千乏的小电力补偿电容,额定电压400V,电流4。3A,容量仅5。9微法。”是错误的!
2、应该是 C = 20Q = 20×3 = 60 μF.

呵呵,刘老师,这回你错了,你仔细看看市场上的电容器回来后再回答!!!!!!

网友AA(2008-01-16):
已经给楼主加精,希望多为坛子贡献一些好贴子。

网友AB:
我也没见过

网友AC:
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正负级接触后,电阻从0升到无穷,反接表笔,电阻还是从0升到无穷。电容就是好的。

网友AD(2008-02-15):
勃龙工控高见

网友AE(2008-04-22):
很简单的

首先观测看是不是肚子鼓起来了 或者有无液体渗漏

万用表量是不准确的 在没有电容表的情况下 你可以选择使用摇表 来测量它的冲放电能力 看是不是平稳上升或者平稳下降 要是跳跃式的 就说明它的性能已经不好了  可以考虑更换了 没有备件的话 可以勉强坚持使用 最好做好准备 尽快买来更换!

网友AF:
见都没见过,干什么用的啊!厉害,牛人

网友AG(2008-06-04):
是不是好的用替换法就知道

网友AH:
我没见过,但判断好坏可以用万用表测电阻。  步骤  1.对电容方电,并检查电压小于5V最好放电到大地电位。

                                                                                            2.测试电阻,利用电容充电原理就可以判断好坏。

网友AI:
30千乏是指电容上的无功功率,也就是电容的电压乘以电流=30000,电压是多少?已经讲了,是400V,那就好办啦:电流是 30000 / 400 =75 A

那么容抗是多少?这也难不倒我们:电容上的电压除以电流就是容抗,单位也叫欧姆。400 / 75 =5.333(欧姆)

下面怎么做?要问多大的电容用在50Hz电路上,容抗正好是5.333欧姆呢?

这个要想一想了,反正我们知道,频率越高容抗越小;容量越大容抗也越小,都是成反比的。还有个系数,就能写成等式:

                                                     容抗Xc=1 / 2πfC      Xc=5.333    f=50   C 一定可以求出

                                                        C =1 / 2πfXc =1 /(2πX50X5.333) =0.000597 F =  597μF

这下子好了,看来容量和千乏还是成线性关系。3千乏电流是7.5A ,容量是 59.7μF 。勃龙工控高见 仅仅差了一点,就是移动了一位小数点!请你仔细看看市场上的电容,到底是5.9uF还是59uF 。

那么和刘志斌先生的结果呢?也只差了3点:597 +3 = 600 μF ,这只是近似运算的关系。算不得有什么差别。

怎么检查是否击穿呢? 这个问题不要太简单啦!如果电容刚刚用过,关机后用一个适当大小的电阻使电容放电。如果直接短路放电,有时声音很响,再牛的人也难免不吓一跳。还要把短路的工具烧掉一块。不过如果发现电容能放电,已经说明它没有击穿。

充分放电后,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交换表棒测量,有充放电现象的一般就是好的,如果击穿,那电阻就是0。

近十年来的产品一般都内置自放电电阻.,能不能测?没事儿,一样可以测。这个电阻不会很小,测量时冲放电后指针不动停留下来的阻值就是这个电阻。

网友AJ:
一个电容算出几个答案,怎么就没人说了?谁的是正确的?

网友AK:
这么大得电容,如果击穿得话,动静是不是很大啊,应该从外观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AL:
怎样判断电容器是否击穿,   用万用表的电阻档.    电容击穿就会短路, 路短的话阻值就会很小.   没击穿的阻值很大的(冲电完后,冲电时指针会向小阻值时摆动慢慢回复到无穷大这边)

网友AM:
这是自愈式电力电容器,做无功补偿用的,一般变压器在安装时都要安装无功补偿控制柜。来补偿无功,改善电网功率因数,提高设备输出能力,改善电压质量,降低功率损耗和电能损失。可以通过观察,通电检查它,没鼓,渗油可以初步判断。通电测量电流才可以作最后的判断。

网友AN:
目测和万用表没有问题了再找个可升压保护的直流电源加压就能测出来了

网友AO:
串灯泡,二极管,电流表,若是通电后灯慢慢变暗,说明电容的充电特性还好,若到最后电流表的电流到零,则说明不漏电,

网友AI:
注意楼主要求“除了通电试验以外,怎样判断其是否击穿?”

网友R:
这是2007年更换的电容 发张渗油的照片

网友R:
再来一张排队的照片,总共换了20只电容,16千乏的,50%渗油,鼓肚;50%容量减小或三相电流不平衡

网友AJ:
楼上的每个厂的配电房都有换下的自愈电容器!好像一般是16千乏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AJ:
楼上的每个厂的配电房都有换下的自愈电容器!好像一般是16千乏的?

谢谢这位朋友,确实是写错了,已经改正!!

网友AP(2008-07-04):
刚换了家公司,是做无功补偿的,30KVAR的电容天天见,谢谢大家了

网友AQ:
对:勃龙工控 关于   30KVAR,就是30千乏,很常见的电力低压(400V级)无功补偿电容器,近十年来的产品一般都内置自放电电阻.
  千乏绝对不是微法。也不是用在万用表和电容表上,更不是超级电容。而是普通的交流电容器。常用的是3,5,8,10,14,15,20,30千乏。
  千乏和微法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不是线性的。如3千乏的小电力补偿电容,额定电压400V,电流4。3A,容量仅5。9微法。
    如果击穿,一般运行中就打掉保险或者鼓起肚子或者爆炸。失效的原因一般是容量减小。
内容的回复:

承教了勃龙工控

网友AR:
电力电容一般从外观可以很明显看到有变形和有黑色的残留物。因为电力电容在击穿时都会烧保险,并伴有很大的烟雾!我上班是就遇到这样的情况!

在拆电力电容时必须先放电,然后拆下上面的电阻,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其阻值是否相同。也可以用电容表测量。

网友AL:
击穿么一般就会短路啊,表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AS:
恩,不错,学习了! 虽然没见过!但也了解了不少!

网友AT:
先目测:鼓肚,漏油,端子烧蚀的都不能再用.再按以下进行:

1)测量相间阻值是否平衡,是否足够大(一般在200K左右).顺便观察充放电.

2)在线测量输入电流是否平衡,是否接近标牌规定电流.

3)在线观察补偿效果,以同容量比较功率因数上升多少做参考

网友AU:
Ic=0.314*C*U

Ic=Qc/(1.732*U)

那么0.314*C*U=Qc/(1.732*U)
即C=Qc/(U*U*1.732*0.314)

网友AU:
上面的有问题,应为:

Ic=0.314*C*U/1。732

Ic=Qc/(1.732*U)

那么0.314*C*U/1。732=Qc/(1.732*U)

即0.314*C*U/=Qc/(U)

即C=Qc/(U*U*0.314)

网友AV:
11楼说的对呀、、、、

网友AW(2008-09-26):
电容就是先用万用表测量电容量,让后看电容耐压如用摇表测量绝缘电阻

网友AX:
给电容家电之后不要放电,放几个小时后测一下电压

网友AY:
用电容表测量一下容值,在与标称值对比一下,

网友AY:
出现渗油,鼓肚现象,查看其额定电压选的是否合适,要么换别的厂家的电容再试试

网友AZ(2008-10-28):
东方说的确实有道理,让我们从中也学到一些知识。大的电容有的是两条线有的是三条线,补偿柜上电容是三条线,冶炼电炉上面很多是两条线。

网友BA:
上面大家都说的很好,有关门的检测电容的表,还有90以上可以用眼看出来,电容使用的好坏

网友BB:
支持东方的说法      学习了

网友BC:
看外形是否膨胀、有没有爆裂,有无液体渗漏,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BD:
不知道啊

网友AO(2008-11-27):
串灯泡通直流电,看灯泡是否亮一下后灭了

网友BE:
用表测量啊 嘿嘿!

网友BF:
你们好,我想请教一下各位,我这的电容正反电阻都一样,充放电都正常,但功率因数打不到,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BG:
这类电容一般作为无功补偿之用,内有放电电阻,电流小于额定值就应该更换,现象还有鼓胀、漏液、烧保险,最重要的你要检查你电压是否在范围之内

网友AR:
对!所说得电容是电力补偿所用的!在击穿是一般有一定的刺鼻的味道,容易烧保险,同时在放电之后可以用万用表测试气电阻!

网友BH:
1:目测外观,流液 鼓包 放到地下立不住的,换掉!
2:测量电流,低于额定电流的,换掉!

网友BI:
惊人啊

看来不学习明白连问题都提不明白啊

网友BJ:
电容击穿了以后很容易看出来的,就怕慢腾腾性的

网友BK:
流液、鼓肚、甚至爆破。

网友BL(2009-01-18):
用摇表可以测量,但是充了电的电容放电时,要特别小心.可能烧摇表的。

网友BM:
       电容击穿严重的会炸烈,容量大击穿会烧保险等。在1UF220V以上可以先放电。再用万用表测量。如果测量不出,可以用一个40W以上灯泡串联进行充放电试验。试验时要串入保险,若灯泡一直亮电容是坏的,亮一会不亮了,停止充电,开始放电,放电时灯亮一下证明电容是好的。

网友BN:
引用 网友X:
1、Q = UI = U×U/Xc = U×U×2πfC ;
2、若:U = 400V ,f = 50HZ ,
   则:U×U×2πf = 400×400×2×3.14×50 = 50240000
3、Q = 50240000×C (var)= 50240×C(Kvar)
4、C = Q/50240(F)= Q/50240×1000000(μF)= Q/0.05(μF)
   C = 20Q(μF)
5、当:Q = 30Kvar,U = 400V ,f = 50HZ 时:
       C = 20Q = 20×30 = 600 μF

学习了

网友BO(2009-04-05):
我认为刘志斌老师的解答比较准确。勃龙工控师傅的解答也很专业。只是3KVar电力电容电容值好象是60uF。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电风扇中的小电容也有2.5uF左右。东方师傅算的30KVar额定电流是75A,我觉得应该是43.30A——不知是不是这样?冒犯老师了。请多多谅解并赐教。谢谢啦!

网友BP:
晕 真是强人 没见过也敢出点子? 强 俺还是虚心学的好 呵呵 俺也没见过

网友BQ:
是不是用在电柜补偿柜的

网友BR:
10kv 系统的补偿电容也很多  就是不好测啊!

网友BS:
是电力电容。用摇表测量。

网友BT:
30KVAR,就是30千乏,很常见的电力低压(400V级)无功补偿电容器,近十年来的产品一般都内置自放电电阻.
  千乏绝对不是微法。也不是用在万用表和电容表上,更不是超级电容。而是普通的交流电容器。常用的是3,5,8,10,14,15,20,30千乏。
  千乏和微法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不是线性的。如3千乏的小电力补偿电容,额定电压400V,电流4。3A,容量仅5。9微法。
如果击穿,一般运行中就打掉保险或者鼓起肚子或者爆炸。失效的原因一般是容量减小

网友BU:
引用 网友E:
30KVAR,就是30千乏,很常见的电力低压(400V级)无功补偿电容器,近十年来的产品一般都内置自放电电阻.
  千乏绝对不是微法。也不是用在万用表和电容表上,更不是超级电容。而是普通的交流电容器。常用的是3,5,8,10,14,15,20,30千乏。
  千乏和微法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不是线性的。如3千乏的小电力补偿电容,额定电压400V,电流4。3A,容量仅5。9微法。
    如果击穿,一般运行中就打掉保险或者鼓起肚子或者爆炸。失效的原因一般是容量减小。

不错啦,电力电容器如果损坏明显肉眼看出来

网友BV(2009-05-22):
勃龙工控说的不错厉害,牛人,

网友BW(2009-08-24):
30Kvar的电容不是很大啊,我们用的是2000Kvar,容量是80uF.       测量电容最简单的方法用机械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用万用表两只测量笔量电容两只脚,指针不动或者全导通,指针不回,证明就坏了。      有阻值指针慢慢会到无穷大。再量指针就不动了。再把测量笔和电容两只脚对换,还是有阻值指针慢慢又到无穷大,那电容就是好的。

网友BW:
补充一点,测量前必须放电。

网友BX:
1.外观检测

2.用电容边测量

3.用万用边测试 ,观察是否有冲放电动作

网友BY:
我有个独家测三相电容的好坏的方法,通电在线,用钳形电流表分测三相电流。

如果三相相差太大。或某一相,或两相的电流没有,那肯定是坏了,我这个方法

简单,快速。。。

网友BZ: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容量

如果击穿了,就没有容量了

网友CA(2009-11-01):
看外观是否鼓包;测其阻值。

网友CA:
引用 网友BY:

我有个独家测三相电容的好坏的方法,通电在线,用钳形电流表分测三相电流。

如果三相相差太大。或某一相,或两相的电流没有,那肯定是坏了,我这个方法

简单,快速。。。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CB:
电源散热技术
电源散热新材料-柔性矽胶导热绝缘垫
柔性矽胶导热绝缘垫是传热界面材料中的一种,具有良好的导热能力和高等级的耐压,其作用就是填充处理器与散热器之间大要求,是替代导热硅脂导热膏加云母片的二元散热系统的最佳产品。
 随着电子设备不断将更强大的功能集成到更小组件中, 温度控制已经成为设计中至关重要的挑战之一,即在架构紧缩,操作空间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带走更大单位功率所产生的更多热量。每降低10℃对敏感元器件的正常使用及使用寿命具有重要意义。该产品的导热系数是2.55W/mK,抗电压击穿值在4000伏以上,本身具有一定的柔韧性,很好的贴合功率器件与散热铝片或机器外壳间的从而达到最好的导热及散热目的,符合目前电子行业对导热材料的要求。
  矽胶导热绝缘垫的工艺厚度从0.5mm~5mm不等,每0.5mm一加,即0.5mm 1mm 1.5mm 2mm一直到5mm,特殊要求可增至10mm,专门为利用缝隙传递热量的设计方案生产,能够填充缝隙,完成发热部位与散热部位的热传递,同时还起到减震 绝缘 密封等作用,能够满足社设备小型化 超薄化的设计要求,是极具工艺性和使用性的新材料.且厚度适用范围广,特别适用于汽车、显示器、计算机和电源等电子设备行业。
  阻燃防火性能符合U.L 94V-0 要求,并符合欧盟SGS环保认证
  工作温度一般在-50℃~220℃
                    欢迎来电咨询,我们会为你寄上详细资料和样品,谢谢!

                      祝您愉快!
联系人:张收成联系电话:13621325228
QQ: 774783199
电子邮件:zhangshouchenga@126.com
欢迎您来索取样品,我们免费送样品给贵公司检测。
电源散热技术 专业生产导热硅胶片厂家 解决电源散热最佳的导热材料 有导热、绝缘、防震、散热作用 片状材料 任意裁剪 厚度从0.5mm-13mm均有。联系的话:13621325228 张收成先生 散热技术交流QQ:774783199

网友CB:
大功率LED照明散热技术

散热是LED灯要重点解决的问题,而在这之前是一个导热过程更是一个关键。
传统的散热模式中使用到导热材料是导热硅脂,导热硅脂在成本上会经济一些,但在需要大面积涂抹,存在很大问题,无法涂抹均匀。散热铜敷板和散热片或金属支架灯、金属外壳的接触,现在很多LED灯厂家使用我公司提供的软性硅胶导热片,可以大面积的铺垫,操作方便.最薄的是0.5mm,厚度可选择,1.0mm、1.5mm...5mm厚度,压缩摸量是20%-25%,可以有效地将热量传递到散热器件上.更多使用方式、资讯及测试样品请与我联系!
另外采用导热硅胶片,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圳之星科技是专业自主研发、生产、销售导热界面材料的厂商,现在为满足国内LED灯饰行业的使用要求,圳之星公司结合相关LED行业的合作经验,了解LED灯具的散热要求及结构特性,针对性地研发及生产LED导热硅胶(型号为SP150)并投放市场使用。
SP150导热硅胶具有导热性能良好(导热系数为1.99w/m-k)、SP160导热系数2.45w/m-k.柔软高压缩比、表面自带粘性使安装工况更为简便、耐侯及抗高压性能优越等产品技术特点。经行业有关厂家使用后,传热效果明显,降低器件长期工作的内部温度,大幅提高LED灯具的使用寿命,减少光热能量损失,将光衰减降至一定范围,提升LED灯具的各项效能(如寿命、流明、使用环境温度等)。
目前,LED导热硅胶在大功率LED灯具被广泛应用,功率范围为18W至200W不等;如: LLED路灯、射灯、泛光灯、隧道灯、地埋灯、洗墙灯、染视灯等
联系人:张收成 联系电话:13621325228

QQ: 774783199 电子邮件:zhangshouchenga@126.com
欢迎您来索取样品,我们免费送样品给贵公司检测。

专业生产导热硅胶片厂家 解决LED散热最佳的导热材料 有导热、绝缘、防震、散热作用 片状材料 任意裁剪 厚度从0.5mm-13mm均有。联系电话:13621325228 张收成先生 散热技术交流QQ:774783199

网友CC:
记得kvar和KW差不多吧,只不过无功单位。以前在10KV配电站干的时候,有功是KW,无功是KVAR

网友CC:
30KVar电容好像不是很大, 我以前在的单位无功补偿装置全部电容全部加起来22Mvar,总共好像120个左右电容,算算的话一个电容180Kvar左右

网友CD:
30kvar无功电容,少见,支持勃龙工控的见解,牛人

网友CE:
中频电源里多得很。有60多台的大电容。一台就有50-70CM高.哈哈.

网友CE:
回复内容:你傻了吧.全是高压来的.不怕死就用钳表去量吧.电流达到上千安
对:[鬼谷子] 关于

我有个独家测三相电容的好坏的方法,通电在线,用钳形电流表分测三相电流。

如果三相相差太大。或某一相,或两相的电流没有,那肯定是坏了,我这个方法

简单,快速。。。

内容的回复:

网友CF(2009-12-23):
1F=1000000UF=1000000000000PF

网友AQ(2010-11-23):
领教了。支持勃龙工控。

网友CG(2011-02-23):
      总之先看电容器的外观是否漏液、肚子是否鼓起,其次就是那测量了。

      如有条件的话拿专门测电容的设备在放电后测其电阻,如果是无穷大的话即为电容器已经被击穿。  还有一种最明显的方法就是看是否烧保险了。

网友CH:
支持勃龙工控判断的观点

网友CI:
30千乏的电容是电力补偿电容啊?一般配电都会用的啊。直接的方法就是买一块电容表回来,检测

网友CI:
引用 网友A:
关于超级电容器也叫法拉电容器,一般也不过几十法拉,没听说有几十千法的呀。

这个千乏不是千法哦?两者不能等同

网友CI:
引用 网友A:
关于超级电容器也叫法拉电容器,一般也不过几十法拉,没听说有几十千法的呀。

千乏单位为:KVar,法单位:F

网友CJ:
经常跟电容打交道,真是长见识啦!

网友CK:
电容坏了一般就是大肚子。要不然用电桥测一下啊!

网友CL(2011-03-27):
各位大大,小弟受教了,没想到这个方面的知识都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