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载火箭是如何点火升空的

楼主(2007-10-25):
如题,嫦娥一号已经上太空了,想了解一下火箭的点火方式,有知道的吗?说出来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不清楚哟

网友B:
用自控系统

网友C:
这可是工控中的工控了

网友D:
这个问题问的很有意思,平常我也听到一些人问到这个问题。他们通常得到的回答是火箭不用点火,其实不是这样。我理解为他们可能是把自然式推进剂的点火方法和火箭整个点火混淆起来了。不知道有没有注意过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每次从电视里面看火箭发射的时候,经常指挥员会发出三个指令,一个是牵动,接着说开拍、点火,如果没有点火的话,怎么会发出点火的指令呢。由此可以看出火箭还是需要点火的。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从发动机由静止状态到工作状态的启动过程,我们把这个启动过程称之为火箭的点火。怎么点火呢?我简单来说一下。火箭各种型号的发动机不同,因此结构的复杂程度也不一样,点火也各有千秋,但总的来说有一个基本程序。我们现在看一个点火的图,最简单的点火程序。当发动机接到点火的指令后,先打开启动门,使推进剂进入到涡轮泵内,这个时候火药启动器启动,它所产生的高压燃气要驱动涡轮泵的涡轮转速,然后对推进剂进行增压,增压之后氧化剂和燃烧剂要进入到燃气发生器内进行燃烧,燃烧后形成的高压燃气又回过头来进入到涡轮泵,它接替火药启动器的工作,继续推动涡轮泵,高速、长时间的转动。然后是燃烧剂的主活门打开,使燃烧剂经过喷管的短速式结构以及燃烧室的夹层,最后经过喷射器喷入到燃烧室,同时氧化剂活门打开,使它经过喷助器进入到燃烧室,这样的话氧化剂和燃烧剂在燃烧室内混合、燃烧,形成高压高温气体,经过喷管喷出,从而形成了反作用力,使火箭发出。这是对于自然式推进剂采用的方法,启动过程比较简单,燃烧剂和氧化剂二者一碰撞就会燃烧。对于非自然式的推进剂来说,要根据需要设置专门的点火系统,采用焰火式或者是电点火的方法进行点火。

网友E:
说的很详细

网友F:
的确如此啊。同意楼主的意见

网友G:
用火柴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