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PLC控制轮对除锈机程序

楼主(2007-10-25):
其动作要求是:有三个接近开关,分别为:左限,中限,右限;电机初始位在中位,动作顺序为:中位-右位-中位-左位-中位,到中位后停止。

网友A:
太简单了吗楼主

网友B:
楼主你是做工控的吗?这么简单的都不会????

网友C:
呵呵!!
条件也没说全~~~~~
看来是刚接触!!

楼主:
给个程序,谢谢大虾

网友D:
不会吧这样的问题也拿来,你是不是刚入行啊,是探伤机厂家的还是车辆厂或车辆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