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单片机与GPRS的连接程序

楼主(2007-10-25):
我想把单片机检测到信息通过GPRS发送到PC上,请问各位高手该如何实现啊,单片机程序又该如何编写啊,十分感谢!!!!!!!!!!!

网友A:
qq:324007891
要看你是用的什么GPRS模块了,是不是带协议的.还要看你PC机数据中心的IP是否绑定,要不就要做DNS协议.大体是PPP-IP-TCP/UDP
有兴趣加我qq ,我们共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