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变频器输出侧电抗器的选择?<

楼主(2007-10-25):
变频器输出频率为750hz,
变频器斩波频率16KHZ,
电压:380V
输出电流:150A
请教一下,这种情况下,我要选择电机电抗器有何特殊要求?
普通的电机电抗器可以使用么?

网友A:
你好!
我们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研发电抗器/滤波器/变压器等产品的生产厂家,我们在质量,价格和售后服务方面有很大优势. 我们公司的 产品先后与西门子,ABB,LG,三菱,日立,施耐德,台达等品牌配
针对你的这个情况,我问了我们工程师.这个我们能做的.这是我们的常规产品,我们有现货,质量三包含税含运费的,如贵公司有需要我们的产品,我会给你比较优惠的价格,我已经把我们公司电子彩页发到你的邮箱了,希望有需要联系!
上海波亮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敏
电话:021-64295557

网友B:
楼上的,果然是个做销售的料.
普通电机用的电抗器不能用使用,主要是使用材料不一样,你用普电机用电抗器,电抗器压降会变大,输出电压降低,电机无法正常工作,电抗器发热会很高,甚至烧毁.

网友C:
变频器本身不是都装有电抗器吗

网友D:
要选用高频磁心,普通电抗不行,磁滞损耗很大还会饱和。自感系数可以考虑使电抗压降在额定输出电压的2%-3%。

网友D:
更正一下,普通电抗只是损耗大发热严重,但因为有气隙的存在,所以不会饱和,说错了对不起啦

网友E(2007-11-28):
楼上讲的很有道理,不过750hz输出电抗器产品严格的讲不属于产规产品。如果用普通矽钢片作上升到一定频率还是会饱和的,输出波形会严重失真。千万不要使用工频的输出电抗,原因卓峰已经讲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