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闸首出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楼主(2007-10-25):
跳闸首出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是不是出现一个跳闸首出,其他的就不能再出现了?

同时出现4,5个跳闸首出,是不是说明逻辑有问题?

谢谢.

网友A:
跳闸首出?
   说方言,听不懂。

网友B:
为保护重要设备或避免出现更大事故,系统会有多个跳闸保护动作,其中第一个出现的保护信号称为跳闸首出信号,首出信号出现后会被系统记录下来并屏蔽其他再进来的信号。
同时出现4、5个首出信号是不可能的,那肯定是逻辑有问题,首出信号出现后,其他跳闸信号可以进入逻辑,但首出位置不能被置换,否则分析事故原因时就出大麻烦了。
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有多个跳闸信号几乎同时出现,但仍然是有先后的,这时候就是考验系统响应速度的时候了,这是ETS的硬指标。

楼主:
非常感谢大忽悠的解答,请你喝酒,呵呵.

网友C:
大忽悠的解释是正解,以FSSS为例,当跳闸发生后,系统会锁定跳闸首出,并记录以后发生的跳闸信号,这样的逻辑显然对事故原因分析、及时排除故障有极大的好处。
至于同时出现数个跳闸首出,那这个逻辑肯定有问题。

网友D(2010-01-25):
数个跳闸首出说明逻辑有问题 或者控制器的执行周期比多个跳闸间隔时间长得多 来不及反应

1楼就是来打酱油的吗 不懂还灌水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为保护重要设备或避免出现更大事故,系统会有多个跳闸保护动作,其中第一个出现的保护信号称为跳闸首出信号,首出信号出现后会被系统记录下来并屏蔽其他再进来的信号。
同时出现4、5个首出信号是不可能的,那肯定是逻辑有问题,首出信号出现后,其他跳闸信号可以进入逻辑,但首出位置不能被置换,否则分析事故原因时就出大麻烦了。
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有多个跳闸信号几乎同时出现,但仍然是有先后的,这时候就是考验系统响应速度的时候了,这是ETS的硬指标。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