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一个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7-10-25):
200KVA变压器,10KV入,400V出,正常运行.现停高压维护,发现零线对地轻微放电,用数字万能表750V测电压,表损坏.零线在变压器侧接地良好,无补偿电容,问题何在?

网友A:
第二次用数字万用表量一下,现象如何?

网友B:
你测量的是在距离变压器较远的某个设备处的零线把?附近的零线是不接地的把?线路中有大功率的容性负载或者有比较大的分布电容把?

楼主:
第2次测量,万用表马上自动关机,重新开机,万用表又损坏.
坏了2只表.
高压送电后,用指针表测量,电压正常.
竟然没有任何故障.
怪不怪??????

楼主:
负载全部是电动机.

网友C:
高压停电,变压器不要立刻去测量,因为里面会留有一定的电,虽然余留的电很小,但是他的电压远比万用表的量程大啊

网友D:
高压停电后先用接地线对电缆进行放电,接好接地线然后再进行其他检修工作。

网友E:
“用数字万能表750V测电压”
1、你测的是零线对地的电压?还是相线对零线的电压?
2、如果你测的是零线对地的电压,说明零线接地不良!
3、如果你测的是相线对零线的电压,可能是分布电容的静电所致!

网友F:
有一次,我用数字表测量焊不锈钢的焊机的出线端,结果,出现了楼主一样的故障:表马上冒烟——坏了。
楼主的情况应该是大的感性负荷还没有完全消失,作怪。

网友G:
这是低压侧有容性负载的缘故吧

网友H:
变频器感应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