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控制定量泵能否实现?

楼主(2007-10-25):
我现在要设计一个变频控制定量泵的变流量控制系统,输送介质是液压油,要求流量在0~300l/min可调,压力低于2.5MPa,不知可行否?应该怎样选择泵、电机、还有变频器?请各位大侠指教!急盼回复!!!谢谢

网友A:
1)电机和变频器并没有特殊要求.这个在注塑机油泵变频节能改造中已得到证实..
2)泵的低速性能可以向生产厂商作一下咨询..
3)变频器的加入对系统的响应有迟滞效应,对系统响应要求高的场合是不适用的..
4)如果需要我可以提供相关文章供你参考..需要请留E-MAIL

楼主:
谢谢,我很想看看有关文章,我的email: zhangyuanzms@163.com;
我对“系统的响应有迟滞效应”不太理解,是变频器本身控制特性造成的吗?

网友B(2008-05-04):
应该详细的继续分析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