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DP梯形图请教

楼主(2007-10-25):
我现在用S7-300做PROFIBUS-DP的主站,有谁知道主站如何写梯形图给从站发数据,要超过8个WORD,我现在只能发2个WORD的数据,有做过的能否给看一下实例?好急啊.

网友A:
dp配网做过没有?从站占多少字节?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DP网是配好的,通过主站我可以配置从站,最多可以配100个WORD,我现在就是想一次性发更多的数据,看从站能不能正常接收.我梯形图调用的SFC14,SFC15,那样只能发2个WORD的数据,用配置参数的界面(监视和修改)最多可以传8个WORD,我想一次性往总线上发100个WORD的数据可以做到吗?

网友B:
可以调用FB块读取连续数据

网友C:
有PPO的类型来决定发送/接受字节的个数

网友D:
PPO5 最多10个PZD了。所以你要使用非周期性通讯,使用,SFC58,SFC59。一次可以最多发送206BYTE
你先了解了解这两个系统功能吧。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用SFC15,SFC14不能发送和接收更多的数据吗?

网友C:
由ppo类型来决定

楼主:
lmhx先生,您好,我控制变频器的时候是由PP0类型决定,我要控制S7-200的数据那,我有EM277,已经组态好.还是有PPO的类型决定吗?而且我用Monitor/Modify窗口可以发送多于两个WORD的数据,您有给变频器发送PKW的实例吗,我现在主要想知道主站如何通过程序给从站发更多的数据,期望您的回答.

网友E:
SFC15,SFC14
记的可以啊!
我用他做过MODBUS协议啊!

楼主:
各位高手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或者上传一下你们的程序图片,大家知道的要不吝赐教.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布袋帽子在 2007-11-7 14:58:00 发表的内容:
  SFC15,SFC14
记的可以啊!
我用他做过MODBUS协议啊!

--------------------------------------------------------------------------------------------
SFC15,SFC14是做profibus读写用的,不能做modbus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孤掌难名在 2007-11-5 8:30:00 发表的内容:   lmhx先生,您好,我控制变频器的时候是由PP0类型决定,我要控制S7-200的数据那,我有EM277,… -------------------------------------------------------------------------------------------- 是的,我看错了,抱歉 与em277是通过下面图中的类型决定的,直接与L T指令就可以

网友F:
有没有程序实例阿,参考参考。

网友G:
越来越复杂的现场总线和工业以太网协议的使用,对于通讯技术的要求达到了新的高度。
    本公司能够给您解决各种通讯疑难问题,请加技术支持群44132149.

网友H(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