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带位置反馈的电磁阀

楼主(2007-10-25):
请教大家,有没有带反馈信号的电磁阀. 我设计的系统要求是 加药泵不能启动直到确认出口电磁阀已经打开.所以我需要一个带位置反馈的电磁阀.如果没有这种电磁阀,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知道阀门已经打开.

加药泵的出口压力是120Bar, 因为要把药加到汽包里,汽包的正常压力是100Bar.

谢谢大家.

网友A:
有一种电磁配压阀可行(带位置接点),或者用带位置开关的球阀,qq:410526356

网友B:
用复杂控制系统。

网友C:
电磁阀应该有位置反馈信号吧

网友D:
直接使用回讯器不行吗?至于电磁阀,我是没听说过带回讯的

网友E:
太多了带位置反馈的电磁阀

网友F:
有啊,这是电磁阀的基本功能
有问题找我
010-51653559

网友G:
阀门是气动控制的吧,这种系统我们常作。guoguanghua@bjmaxon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