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无法启动的原因

楼主(2007-10-25):
  现有一个380V400KW的三相异步电机,由一个37KW的电机带动作为启动。因为存放不用2年多了,近期一直在干燥处理,昨天用1000V摇表测相间绝缘电阻分别为90M,90M和50M,而每相对地绝缘电阻分别为150M,100M,150M。昨天上电后,大电机可以正常启动,但是相电流不是很平衡,分别为230A,211A和205A,运行半小时后,停机。今天再次空载启动,小电机运行到额定转速后,断开小电机启动大电机,发现空开直接跳闸。因为目前只是测试阶段,所以,空开和接触器是临时使用,空开和接触器的额定工作电流都为305A,空载状态下应该没有大问题。用摇表再次测量该电机,相间绝缘电阻在50M左右,对地在100M左右。机械上应该没有问题,用手可以轻松盘动。
  请问各位,问题在哪?不胜感谢!

网友A:
应该可以正常工作,换大一点的开关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和环境有关系,昨天晴空万里,今天下着小雨,空气湿度比较大,同时还有比较浓的雾。会不会是空气中的水汽造成绝缘性能的下降,导致电流过大,使空开跳闸?

网友B:
有可能是这种原因啊,空气中的水汽造成绝缘性能的下降,导致电流过大,使空开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