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实现这样的温控?

楼主(2007-10-25):
最近,想买一套温度变送器,工作要求:PID调控,PID输出4-20mA信号正作用控制调节阀热气进加热到指定温度,然后另一路输出反作用,继电器控制阀门开,冷气进,降温到原来温度,要高低温报警,工程自控,加以人工干预!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就是一个双PID输出的仪表,可以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切换。

网友B:
搂主应该说得再具体些!按现在的说法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网友C:
应该把现场的要求说的具体一些,用程序型温控仪应该可以实现控制要求

网友D:
用分程控制不就可以可么????

网友E(2007-11-29):
就是一个双PID输出的仪表,可以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切换,很常见的。

网友F:
AI-808AX3L5L1型加热制冷双输出PID调节器。就可实现输出4-20mA信号控制调节阀,另一路输出继电器控制电磁阀阀门,高低温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