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PLC控制四层电梯毕业设计

楼主(2007-10-25):
在论坛里看到一篇论文:
PLC控制四层电梯毕业设计
http://s.gongkong.com/exhibit/lunwen/paper_detail.asp?id=6820&act=

感觉好多东西不懂,如何去控制的,大家议议。。。。
1.PLC如何去控制变频器来驱动马达
2.当到站后,如何让电机减速至0。(调速系统)
3.当实际应用到现场,有哪些地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需要在程序中添加保护语句来预防
4.论文中好像没有讨论开关门的影响。。。。

另外PLC程序方面有2个错误:
--------------------------
   x001   x003      T0
----||----||-------|\|---------------------------(M40)
改为:
   x001   M3        T0
----||----|\|-------|\|---------------------------(M40)

  X000      X005        X006    X007  M42
---||--------||---------|\|-----||----||-------------(M7)
改为:

  X000      X005        X006    X007  M42
---||--------||---------|\|-----||----|\|-------------(M7)

楼主:
用PLC控制电梯程序中
如何处理:当电梯运行中,比如正从1F到2F的过程中,如果3F给出上升信号,这个信号如何让电梯到2F后,再往三楼走?

论文中的程序感觉理想化,当电梯到站后处于静止状态才能接受信号,而在运行过程中不能处理信号。。。

郁闷没有人对这个感兴趣吗?

网友A:
PLC一般都是用多段速来控制变频器的,当然你也可以用模拟量来或是通讯来给定,但是使用现在通讯的很少,因为现在的外呼板和轿内操纵很多都用通讯了,而且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也不需要多少根线。当到达层站后,给出零速就好了,但是在靠近停车点之前,应该减速爬行,之前也应有几次的减速,(和电梯运行的速度有关)。在实际应用中应该特别注意门锁、安全回路、上下极限及变频器反馈回来的信号的状态,当一旦出现异常时,应当输出零速并立即切断抱闸回路电源。以上为个人观点,欢迎大家拍砖。但请不要人身攻击!谢谢。另外电梯是特种设备,如果不是必要,我个人认为,还是少碰为好。

楼主:
感觉实际应用中好多公司都是用单片机控制的,但是看书上好多都是介绍用PLC来控制的。。。

网友B:
论文中的电梯控制,用于新手学习或参考,还差不多。
或者用于货梯,还马马虎虎。

网友A:
确实,大的公司都是用单片机,用单片机便宜啊,可以开发出自己的专用控制板,利于技术保密,而且功能更多。象外国的奥的斯、蒂森、三菱都是用单片机,国产的很多中小厂家就用PLC了。所以说PLC其实也不少的

楼主:
不知道哪里有更深一层的资料看呢?
在电梯如何加减速控制以及安全保障等等方面实现?

网友C(2008-01-31):
急求电梯电气控制技师毕业论文

网友D(2008-12-24):
282468543@qq.com

老大们发以个plc电梯设计给我把

关于几层什么系统随便啦

网友E(2009-02-26):
看起来,挺难懂的,应该有点参考的文献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