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怎样解决接触器的剩磁?

楼主(2007-10-25):
有一个控制加热的接触器在温控器没有输出的时候还吸合,怀疑是剩磁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不要怀疑,要确诊。如果真的是那就换一个品牌

网友B:
不一定是剩磁,可能温控器输出继电器发生触点粘连,要更换温控器内部的小继电器,一般型号为JZC-23F.

网友C:
同意楼上的,剩磁引起的到目前为止我还没遇到过!看看是不是有卡处!

网友D:
卡或者粘住可能是真正的原因,更换接触器就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