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P-PROPB C-Package03 (V7.0.1)

楼主(2007-10-25):
请问GP-PROPB C-Package03 (V7.0.1)能用来编辑GP37W2-BG41-24V的触摸屏吗?怎么软件里没有这个型号的选项呢?选GP377R行吗?

网友A:
选择GP70  Series,在下拉菜单里你会找到GP37W2这个型号的。

网友B:
6.0都有
别说这个了

网友C:
呵呵 3.0的也有吧

楼主:
谢谢三位,我知道了!!!

网友D(2007-11-29):
前者可以,后者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