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教三相灭弧器烧坏得原因

楼主(2007-10-25):
最近公司部分设备出现三项灭弧器烧坏现象,有些坏灭弧器是直接击穿,外表面有针眼大得孔,有些是外表面鼓出一个包,检查设备电源和控制线路,一切都与原来老得设备一样,老设备使用一直很好,新得就是不行,怀疑灭弧器质量不好,可是其他设备也有和它用一样灭弧器的,也没发生这种现象。所以想请教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是不是断路器与线的连接松了,接触不良会使断路器的接触端烧坏。

网友B:
灭弧器质量问题.

网友C(2009-04-24):
灭弧器里面电容的耐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