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求助: 变压器选择问题

楼主(2007-10-25):
电源为三相575V,我的电机为三相460V,电机功率为5000W,我想选择一台自藕变压器降压,请问变压器我应该怎么定,要定多少KVA比较合适?是如何计算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百度搜一下

网友B:
什么样的变压器啊 用一般的400V变压器就行了啊 再调点上去 440V 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