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们会郁闷的问题

楼主(2007-10-25):
各位PLC高手;
   1;我现在在做PID编程,我现在模拟量整定好是个实数类型的地址,如;DB1.DBD2,但我PID输入端需要的是个字的类型地址,我在DB建了个地址是DWORD的数据类型如;DB1.DBD6.然后之间用ROUND的指令直接将DB1.BBD2读到的值转换到DB1.DBD6上,然后PID的输入地址直接填的是DB1.DBW6,就是取转换后的地址的一个字,这样能行吗?????
   2;我能否将DB1.DBD2直接用传送指令传到PID的输入端吗?那样我我直接就把DB1.DBD2的数值直接传送到PID的背景块,DB2.DBW14.    DB2.DBW14是PID生成的背景块的输入端地址...
  上面两种方法,那种可行,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把实数类型弄成PID所需要的字的类型啊?
   希望大家不要觉得繁啊,谢谢了啊,真的很着急,而且现在在现场手头没有资料......

网友A:
第一种方法,转换成DWORD后,再转换成WORD即可。

楼主:
我郁闷,怎么把双整数转化成字啊,没这转换指令吧...
能不能不转成字啊,读双字的一个字不行吗

网友B:
看来你的第一种方法有效些,不过应取DB1.DBW8作为输入

网友C:
to 楼主:
PID的输入端PV_PER是个字类型的地址,如用它,需PVPER_ON为TRUE。PV_IN需要的是实数(0-100.0)%,输出LMN_PER可直接给PQW。

楼主:
信号输入不是PV_PER吗,我就是要填信号地址,PV_IN,这个参数不是过程变量的初始值吗?

网友D:
同意 lmhx 的说法,再好好看书,就知道MD MW MB之间的关系了.

网友C:
TO 小王提问:
一般情况下都不用PV_PER,把PIW转化为(0-100)%送到PV_IN,方法是PIW*100/27648。

网友E:
下面引用由春华★秋实在 2007-10-31 8:12:00 发表的内容:
  TO 小王提问:
一般情况下都不用PV_PER,把PIW转化为(0-100)%送到PV_IN,方法是PIW*100/27648。
--------------------------------------------------------------------------------------------
直接使用PV_PER有何不可,不同的是直接链接外部输入而已,即PIW而已啦。

楼主:
我是用了个滤波,计算后是个实数,那样我直接把这个实数地址直接给PV_IN好了,这样总该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