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压的硅谷,如何补充啊

楼主(2007-10-25):
我们厂里的一个电控柜里面的电压比其他的电控柜的40-50V,不知道如何是好。这个电控柜距离变压器有170多米远,之间用的是75的电缆,这个电控柜的负载电流有150安左右。以为是总断路器坏了,但是换上新的,还是跳闸。又用了两个电容作为补偿,还是不行。各位前辈请指教。

楼主:
一个电控柜里的电压比其他的电压低40-50V,上面有点错误在此纠正。

网友A:
线路太长了电压降太大了

楼主:
现在解决了,是从高压的地方调试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