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 PLC控制松下伺服电机

楼主(2007-10-25):
各位好: 本人刚接触伺服控制不久,现有个项目需用到松下伺服电机,本人打算用西门子S7-200 PLC来控制伺服电机,请问伺服电机的正反转如何控制,PLC采用什么脉冲控制方式? 请问能否用S7-200 的高速脉冲输出Q0.0,Q0.1两个点控制两台松下伺服电机,如果不可以,那我该怎么做?

网友A:
请问伺服电机的正反转如何控制
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将驱动器上的接受脉冲形式设置为脉冲/方向,这样,可以用一个电平信号来控制转动方向。

请问能否用S7-200 的高速脉冲输出Q0.0,Q0.1两个点控制两台松下伺服电机
S7-200好象也有很多个不同的型号,如果是晶体管输出的高速脉冲口就可以。

楼主:
刘老师:
  非常感谢您的留言,我回头好好的学习下,我想在请教您个问题,我用PLC控制伺服电机带动横臂做旋转运动,我们必须要同时显示出旋转的角度,我该怎么来实现呢?

网友A:
S7-200好象也有高速脉冲计数,有的型号可以到100K,数脉冲数就是了

网友B:
要是舍得花钱就像我一样,就个253,不过你的伺服电机是做旋转运动控制角度的,好像不太合适,还是用自带的脉冲输出吧,然后用个编码器做角度反馈,不想多编程序的话还可以用模拟量的角度传感器

网友C:
不会那么巧吧,前两天帮人家调了一台设备,用S7-200的Q0.0,Q0.1两个点控制两台安川伺服.PLC给出的24V的脉冲,串个2K电阻把电压拉到5V就搞定.另外整个IO口接到方向信号上,切换方向.一样串个电阻.

 另外TO:不懂?就问!
刘老师讲的比较简练,直接用高速脉冲计数器数脉冲显示当前角度,如果嫌麻烦或者没有计数器,还可以直接把输出的脉冲数转换成角度显示出来,(当然这个是个馊主意)不过一般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你伺服调好了的话跟随误差也差不哪去.
有问题电话13513710100

网友D(2009-04-14):
请问发送脉冲是用向导来做还是用手册上的例子来做比较好?用向导做完了之后怎么调用才能让脉冲发出来,实在不会了,请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E(2011-11-28):
我现在也在用这套测试,但是松下伺服接收负信号,S7-200发的是正信号的脉冲,必须要通过继电器转一下,这样不太好,请问大侠们有没有其他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