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问题 请教

楼主(2007-10-25):
电源为三相575V,我的电机为三相460V,电机功率为5000W,我想选择一台自藕变压器降压,请问变压器我应该怎么定,要定多少KVA比较合适?

网友A:
电机想直接启动么!
这个供电的兄弟比较明白\
等待中

楼主:
是直接启动

网友B:
电机 5KW?不是很小吗?用得着自偶?

网友C:
用隔离变压器比自藕变压器要好吧?安全一点。按电机功率的2.5倍选。

网友D:
电机电压和电网电压不是一个等级,能用吗,如果确实非用这个电机不可,就加个变压器吧,电机烧了不合算

网友E:
换隔离器的话就与我联系,现货,质量保证!
QQ254760581

网友F:
如果频繁启动的话使用7.5KW的自耦,启动不频繁可使用5.5KW的自耦,当然自耦的额定电压一定和你使用的电压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