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的松下变频器带不了负荷?

楼主(2007-10-25):
我单位有台松下DV7070.75KW变频器,启动电机后,显示有60HZ频率,通过外部电位器也能调速,就是无法带动其他机械装置,检查机械部分没有卡的现象,旋转很松动,如果去掉皮带后电机也有速度上的明显变化,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电压都很正常和平衡,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A:
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帮你顶起来
难道扭矩..

网友B:
把参数恢复出厂设定值试试。

网友C:
调参数试试,特别是转矩提升参数

网友D:
参数问题

网友E:
是不是起动频率小下限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