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和检测编码器好坏

楼主(2007-10-25):
我在工作中遇到 光洋编码器与西门子PLC的应用问题。由于不懂PLC的程序,因此请教各位大侠赐教如何判断和检测TRD-J400-SW编码器好坏?该编码器工作电压DC+5V~+30V。

网友A:
用示波器检测输出脉冲是最准确的判断方法。

网友B:
示波器能够准确的测出脉冲的频率?

网友C:
测频率是示波器的基本用法。

网友D:
测周期是示波器的基本用法,通过周期可计算出频率 (f=1/T)

网友B:
应该说示波器的测量从定量分析来说还是比较粗的,更不会是最准确,不过它一机多能,确实是很方便的。

网友E:
在编程软件中监测计数器的C计数器,看其数值是否连续变化。

网友F:
不是编码器的问题,也不是PLC的问题,使你选型选错的问题。电路不匹配。

楼主:
抱歉,原来的就是TRD-J400-SW编码器,使用几年了!
我听说万用表可测编码器,请赐教如何检测

网友G:
万用表可以简单检测增量编码器的好坏的。
给增量编码器通电,量测A/B/Z的输出电压,如都没有,电源部分损坏或主芯片损坏,如某相有,缓慢转动编码器的轴,A/B相应该是轮流电压高电平到电压低,1/2的几率,而Z是一圈有一次高电平,高电平的电压一般是输入电压的低2V或更高,如某相始终不出现高电平,或输出的电平很低,则该相损坏了。

如果这种方法检测是好的,那再看示波器,一看波形是否已经失真,而看是否有脉冲缺失,再检测,就要在正常工作状态计数A/B了,当然,既然知道这个编码器是坏的,这一道就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G:
编码器的损坏,如安装不久就坏了,一般是机械安装不同心或震动损坏,而电气部分一般是接线错误(短路误接)、电源不稳定、接地不良等原因,。而较长时间损坏,大部分是防水性能不好,或连续工作的高速或高温状态下。

使用编码器,选型很重要,一定要根据实际工况选好型,其次是安装,机械的电气的要按说明书仔细做好。

我公司是专门做绝对值编码器的,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上海精浦机电:021-32031167

楼主:
谢谢@Q:
我按方法试一下

网友H:
学习了,用万用表测编码器

网友I(2009-08-05):
谢谢@Q:

学习了,用万用表测编码器

网友J(2010-10-12):
买编码器产品,报价和技术可以咨询  蔡工  13917495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