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别工控主板

楼主(2007-10-26):
下面笔者将会介绍采用如何选购工控主板的品牌和如何看主板的设计质量。
    我们都知道主板的品质主要由:芯片组(CHIPSET)、主板设计与布局(DESIGN AND LAYOUT)、以及主板的做工用料这三方面来决定的。芯片组这里就不用多说了,笔者在上面已经介绍过了。下面笔者从主板的设计与布局以及主板的做工用料这两方面来谈谈主板的品质是如何来体现的。
一、主板的布局与设计
    主板的布局主要是从主板上各部件的安排与线路的走线来体现的。好的主板在行家的眼里看起来,几乎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提供芯片组的厂商在向主板厂商出货时会相应提供芯片组的设计指南(CHIPSET DESIGN GUIDE),同时一般还会有基于标准的样板,我们叫做工程板。欧美大厂常按照标准板的设计,会做的很符合官方芯片组所提供的规格,这样的做法性能有所保障,但是价格难以控制。台湾地区的厂商往往为了权衡成本,就会在主板的结构布局上做文章,经常会融入一些独特的设计在里面。
    1、主板布局结构的安排
    笔者主要介绍选购主板需要注意的观察主板的设计的合理性和标准性
    1)现在有些主板厂商为了节约成本,降低价格,可以在市场上站稳脚跟,不但将板型层数,不使用公版设计,还在主板的用料配件上也有相应的调整,只满足芯片组做提的基本的性能要求,这种降低成本的做法是对厂商的主板设计布局能力的一个考验。更小的空间里放上同样多的扩展位,还要维持住稳定性以及限制干扰,这样主板结构安排设计的合理性就显得特别的重要,稍微有一点设计不合理就会导致死机,在这点上实力不济的厂商就很容易在这些地方出纰漏,主板不稳定、性能较差都是由此造成的,所以笔者建议,如果没有什么特殊要求,还是采用公版设计的主板比较好,如何鉴别是否是公版设计,那就要看您对芯片组的掌握程度了。
    2)主板上接口部件位置一般来说是固定的,不能随意改动,类似于PICMG等扩展槽和键盘、鼠标、USB等接口就是如此,它们必须配合机箱上的孔位,维持相对的位置。但是有些时候会提供新的机箱挡板来替换掉机箱所自带的挡板,来实现新接口布局。

    3)CPU与芯片组的布局,由于CPU与CHIPSETS相连的电路比较重要,而且芯片组有特殊的设计要求,再者芯片组厂商对CPU、芯片组及其周边的区域设计也有很明确的要求,所以设计布局时几乎都是采用公版设计的。
    4)除开扩展槽和CPU、CHIPSETS之外,其他部件可以比较自由安排位置。例如ATX电源接口座,应该设计的远离CPU风扇,让机箱内得到更好的散热效果。
    5)主板的布局要求合理性,主板的某些设计考虑的并不很周全,如果您选购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例如有部分主板在CPU接口附近的电容会影响风扇的安装,等等,这些都是您选购时候应该注意的事情。
    2、主板布线设计
    笔者将要介绍如何观看主板的做工质量
    1)、在讲布线设计之前,笔者跟大家说概念:北桥芯片到CPU、内存距离相等是主板设计的基本要求,即所谓的"时钟线等长"。我们知道作为CPU与内存连接桥梁的北桥芯片在布局上就很有讲究。现在一些有研发实力的主板厂商在北桥芯片安排布局上采用旋转45度的巧妙设计,不但缩短了北桥与CPU、内存槽、AGP槽之间的走线长度,而且使时钟线等长。
    2)、主板上的布线设计是一门比较专业的学问,它要视不同的线路特性进行不同的设计处理方式。主板上采用的"蛇行布线"就很有讲究,有些人认为蛇行布线越多就说明有更高的设计水平,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采用蛇行布线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为了保证布线线路的等长,因为像CPU到北桥芯片的时钟线,它不同于普通电器上的线路,在这些线路上以100MHz左右的频率高速运行的信号对线路的长度十分的敏感,不等长的时钟布线路会引起信号的不同步进而造成系统不稳,这样某些线路需要以弯曲的方式走线,以调节长度;另一个使用蛇行布线的常见原因是为了尽可能减少电磁辐射(EMI)对主板其余部件和人体的影响,因为高速而单调的数字信号会大大地干扰主板上模拟器件的工作,如AC'97芯片或板载的软猫等。平常抑制EMI的一种简便方法就是通过设计蛇形布线,来尽可能多吸收消化辐射。采用蛇行布线有了上面这些好处,并不是说在主板布线设计的时候使用蛇行布线越多越好,因为过多过密的主板布线会造成主板布局的疏密不均,会对主板的质量有一定的影响。好的布线应使主板上各部分线路密度差别不大,并且要尽可能均匀分布否则很容易造成主板的不稳定。

二、主板的做工用料
    PCB(印刷电路板)的做工
    质量有保证的PC板色彩基本保持一致,光洁度好,看起来油光发亮的一般质量就比较好。PCB板层数一般的标准是4、6层板,当然6层板质量要好很多。
    SMT(表面贴装)元器件的做工
    主要通过观察某些元器件贴装精度来判定主板的生产工艺是否精良,标准的元器件贴装定位准确,没有偏移。
    主板用料
    名牌大厂所生产的主板用料,像CPU插座、扩展槽和插槽等都采用名厂的插接界面元器件,主板的性能也就不用多说了。

    看完了主板的选择问题,笔者相信此时您已经能够轻松的区分出采用不同芯片组的主板性能的差距;也相信您会根据笔者这部分的介绍,轻松的分辨出一块主板的做工是否精良了。
三、兆辰科技BMS1778VE主板基本功能
BMS1778VEGA 支持LGA 775 Intel Pentium 4/Celeron D工业计算机主板,集成显卡/千兆百兆网卡/声卡
产品特点
支持LGA 775 Intel Pentium 4/Celeron D 处理器
支持超线程技术
Intel82865G芯片支持533MHz/800MHz系统总线
2条DIMM内存插槽最大支持2GB DD
 板载1个千兆网口和1个百兆网卡
Intel82865G 集成VGA,共享系统内存64M
支持8个USB(2.0)
支持AC'97数字编解码规范

系统特性

处理器/缓存
*Intel P4处理器带2级缓存(2MB/1MB)
*Intel Celeron处理器带2级处理器(256KB)
*Intel Celeron D处理器 带2级缓存
*处理器外频支持533MHz/800MHz
芯片组
Intel82865G+ICH5 外频支持533MHz/800MHz
 系统内存  2个180针DDR2 DIMMs插槽 最大支持到2GB内存
          (DDR266/DDR333/DDR400),支持双通道
BIOS AMI Flash BIOS 4MB, 支持USB设备启动系统
硬盘 2个Serial ATA 口 150MB/Sec.
         2个硬盘接口 可连接4个IDE设备支持ATA-100
I/O(输入、输出)接口 *控制器:Winbond W83627HF-AW
*串口:2个串口,2 x RS-232 或1 x RS-232 和1 x RS-232/422/485 (根据客户需求选配)
*并口: 1 x ECP/EPP/SPP口
*软驱:支持2个软盘控制器(1.44MB)
*键盘/鼠标:6针小键

网友A(2008-08-28):
您好!大家好!我们的工厂是承接:车载电脑工控主板,广告机电脑工控主板,POS机专用工控主板,VOD工控主板!OEM订单的
《深圳市灵江工控有限责任公司》
工厂  :  深圳市横岗观澜  手机 13631653192
公司  :  深圳市福田区福明路雷圳大厦2301室
http  :   //www.ling-jiang.com
e-mail:   jernyzheng@163.com
QQ    :   1017041825
TEL   :  0755-83995200
FAX   :  0755-82518060
Sales :  郑先生
Mobile:  13631653192  13714352785 13714350785

网友B(2009-03-26):
大家好!我们公司是专做 车载电脑工控主板,广告机电脑工控主板,POS机专用工控主板,VOD工控主板!

公司 :《深圳研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

QQ : 592566656

联系人:周双茂        手机:13480770750              QQ:592566656

网友B:
大家好!我们公司是专做 车载电脑工控主板,广告机电脑工控主板,POS机专用工控主板,VOD工控主板!

公司 :《深圳研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

联系人:周双茂                手机:13480770750            QQ:592566656

网友B:
大家好!我们公司是专做 车载电脑工控主板,广告机电脑工控主板,POS机专用工控主板,VOD工控主板!   等各类主办欢迎您来洽谈

公司 :《深圳研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

联系人:周双茂 手机:13480770750 QQ:592566656

网友B:
大家好!我们公司是专做 车载电脑工控主板,广告机电脑工控主板,POS机专用工控主板,VOD工控主板! 另外还有各类主板欢迎您来洽谈

公司 :《深圳研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

联系人:周双茂 手机:13480770750 QQ:592566656

网友C(2009-05-26):
大家好!专业从事开发及销售嵌入式工控机、嵌入式主板,凌动工控主板、LCD液晶屏、触摸屏、数据采集模块,造型优美,功能优异嵌入式工控产品研发、生产、营销及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为客户提供各种丰富而有特色的嵌入式工控机、工业TFT LCD液晶屏全系列产品从5.7"—43"液晶屏。

公司:杭州宏拓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13606627072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路

公司网址:www.hotou.com.cn
更多产品信息尽在宏拓官方网站,如有任何问题请来电来函咨询。

网友D:
深圳智星科技是一家专业从事研发生产销售MINI-ITX主板、车载电脑工控主板、广告机电脑工控主板、POS机专用工控主板,VOD工控主板

公司:深圳智星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

联系人:王生 手机:15811819724     QQ:85839120

网友E(2010-12-06):
大家好,深圳春胜达科技是一家集研发,销售为一体,专业销售工控主板、POS机专用主板~!技嘉、威盛、精英、英特尔主板~! 810主板、车载电脑主板~!VOD、KTV、点歌机主板~!机顶盒、排队机、查询机、广告机等专用主板 ~!厂家直销!欢迎咨询~! 详情请致电:13923791262 £·生意興隆 財源廣進·£

网友F(2011-04-02):
微控兴义: 工控主板专业研发生产(MINI-ITX主板、车载电脑工控主板、广告机电脑工控主板、POS机专用工控主板,VOD工控主板 、DVR工控主板、医疗设备工控主板、OEM订单等)

要微控找兴义       玩微控找兴义       微控兴义工控板给您超凡的享受

让您的设备无所顾忌        让您对您的设备更自信       让您与您的公司更挣钱

公司:深圳市微控兴义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卢先生

电话:13751084258

网友G(2011-08-18):
深蓝宇科技        专业嵌入式工控   专业工业级、军工级研发与生产能力。
主要产品:PC104主板,3.5寸主板,模块,工控机,工业电脑等。
项目开发:PC104主板 嵌入式工控机 飞思卡尔ARM9 ARM11 A8等 。
网址:www.lanrry.com
华东地区联系:金先生  13482248372
邮箱:zhenxing@lanrry.com

网友H:
派勤公司主营: 工控主板专业研发生产(MINI-ITX主板、车载电脑工控主板、广告机电脑工控主板、POS机专用工控主板,VOD工控主板 、DVR工控主板、医疗设备工控主板、OEM订单等) .3.5寸全胆电容主板

让您的设备无所顾忌 让您对您的设备更自信 让您与您的公司更挣钱

公司:深圳市派勤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18602090540   0755-61581695-8011

www.piesia.com

网友H:
派勤公司主营: 工控主板专业研发生产(MINI-ITX主板、车载电脑工控主板、广告机电脑工控主板、POS机专用工控主板,VOD工控主板 、DVR工控主板、医疗设备工控主板、OEM订单等) .3.5寸全胆电容主板

专业嵌入式工控 专业工业级、军工级研发与生产能力。

真正的主板厂家。赶紧联系吧绝对让您有意向不到的效果。我们随时欢迎您的致电。

公司:深圳市派勤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18602090540 0755-61581695-8011
QQ:168659928
www.piesi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