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的发热??

楼主(2007-10-26):
大家好,我用的伺服电机不管转速多少,半小时不到就有点烫手,是正常的吗?温度过高该怎么办?没法加外部散热装置.

网友A:
不正常。检查接线和驱动器

网友B:
烫手有点问题..主要是和选型不对有关吧...你看看是不是实际负荷过大造成的...

网友C:
前几天,听说有给电机配200W风扇和风道的。

网友D:
负载情况如何?
烫到什么程度?测过外壳温度吗?额定工况下,外壳温升60度是很正常的,再加上基础室温,升到80度以上,绝对会烫手。

网友E:
外壳温升60度是很正常的

这个温升高点吧?

网友F:
猜测是选型不对。核对下。。

网友D:
to“阿沃德沈”:这是多数欧美伺服厂商标定电机额定点的标准温升之一,还有用绕组温升100度,90度,或者60度的。 也许真这么使用起来是显得有些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