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10PG及定位模块10GM的使用编程

楼主(2007-10-26):
    因为我现在做的系统要求采用,FX系统的脉冲模块和定位模块来各驱动一台伺服电机的控制系统,本以前没有这样做个,不是很了解,所以请教大家帮我想办法.

网友A:
可以用的。我做过一台单板切片机。我的email:zhuyongjun021@126.com

网友B:
驱动一台伺服电机,要么用10PG,要么要么用10GM,不会两个都用。

网友C(2009-10-25):
10PG和10GM 有什么区别?

网友D(2011-10-23):
前者需要PLC,后者可以单独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前者需要PLC,后者可以单独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