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这个共地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7-10-26):
我用的数字型的温度传感器18b20,和单片机的共用5V,输出控制用三极管带24V继电

器,由于24V和5V的地连接在一起了,继电器一动作后,影响我的温度传感器的采样,使

得采样值为零,此时温度显示就为零了!复位后才能正常!如果不共地的话,我的继电器

又不能控制!这个共地对我温度采样的时序影响很大!各位给点建议?

谢谢了……

网友A:
不共地的话,继电器不能控制,为什么?

楼主:
我是用的三极管带的24继电器……24的地和单片机5V的地导通,三极管才能动作呢……

楼主:
想想问题解决的办法:
1.   18B20数字温度的供电方式,我改为寄生电源的方式,获取温度序列号的时候不理想,都是FF。采用另外供5V给他单独用电,单片机还是获取不了她的温度值,只能和单片机共用5V轻松就能获取!!!
请教是什么原因,资料上也没说清楚……
2.   共地部分采用隔离里措施,是用光耦隔离两个地么?这样影响单片机,三极管推动24V继电器么?

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B:
没讲明白

网友C:
1、5V地与24V地可以从交流侧根本分开,然后别整直流。
  2、若直流地分不开,24V与5V地尽量从电源出处分开布线,两地间可以考虑接电感或绕磁珠。
  3、给继电器供电24V处,加一电解和小独石电容。
  3、对采集的温度数字滤波。

  另,18B20可用其它缓冲器件来操作,未必直接单片机。

网友D:
这个问题我解决过,在继电器后端加反向二极管。再在5v电源加个滤波器。资料可以到www.dothink.com.cn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想起时正是忘记,刘渊正:我按照你们的意见试试看,有问题再来请教。谢谢了……

网友C:
没仔细看你的题目,“显示为0,复位才能正常”。说明程序中对18B20的操作时序也须要注意一下,干扰后18B20有可能不能直接读操作,IO口状态也要考虑是否正常。

楼主:
非常感谢,想起时正是忘记的热心帮助,我做了个实验,因为手上还没有合适的电解电容和独石,等买来了再试试!当温度显示为零的时候,板子上的硬件按钮复位还不能让18B20正常工作,需要全部断电或者把18B20的电源断一下再接上就显示正常了……正如兄弟所说是干扰带来的不能正常的读操作!再次感谢,这个时序正常的情况下能读出温度值……该如何改进程序呢?……再一个这个IO口状态需要考虑是什么意思?……是说干扰引起的口状态不恒定?……再次请教谢谢!

网友C:
我手上没有18B20的DATASHEET,以前搞过1991或1990,它们都是单总线的。我记得单总线操作,好象有可以对器件复位的时序,如不考虑硬件改进,不妨在异常情况下,对18B20复位之后再操作。
  我说的IO状态,是担心在干扰后,18B20会处于什么状态,会不会让IO推拉不动。

  刘渊正说的也对,继电器释放时易生高压,也会干扰电路正常工作。一般板控直流继电器,加续流二极管应是常识。

  另,继电器是你程序控制动作的,如果它的动作响应时要求不是很高,可先停对18B20的访问时序,可不可以先让他们处于高阻态(有没有这个状态?没印象了)?动作完毕之后,延时一段再访问18B20。硬件是基础,首先考虑硬件的稳定性,然后在软件上想办法。

楼主:
感谢“想起时正是忘记的”热心帮助……我试了在时序上继电器动作的前端口处于高阻态,动作释放之后再访问,效果不错……基本满足要求了!谢谢你的帮助,以后做硬件的时候我会吸取教训……再次感谢!

网友D:
解决问题,就是胜利,不做设计已经一年多了。

网友C:
善哉善哉。

网友E(2021-10-19):
谢谢! 我正想找这方面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