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控制对电网有冲击吗

楼主(2007-10-26):
我们现在的电加热控制采用sr3-8p 也就是输出3-12v电压信号,直接触发固态模块,这应该算过零触发的一种,这种控制对电网有冲击吗?谢谢

网友A:
当然有冲击了,输出3-12v电压是控制信号这没什么,主要是你控制的是一个大电流,每次过零的时候就会有大电流经过。

网友B:
‘每次过零的时候就会有大电流经过’——不是这样的,这个说法待榷!(与传感器无关,转到电工)

网友C:
楼上的观点是电压过零,电流怎么会大???

网友A:
to:周公
   我的意思是小电压控制大电流,每次过零时固态继电器导通,这样一次侧就会有大电流流过,这样你认为不会对电网有冲击???

网友D:
正常的负荷怎会对电网有冲击.

网友E:
只要有负载,对电网肯定有冲击的,如果你是用固态继电器来实现电容补偿的投切,还可以讨论一下电容对电网有没有冲击,

网友A:
搂主的意思就是负载对电网有没有冲击!

网友F: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每次过零时固态继电器导通,这样一次侧就会有大电流流过——既然是过零,就是电压为零时刻;电压过零,电流冲击自然不存在。这个过程用示波器可以观察到,其实不需要深入讨论。

网友C:
你认为电压、电流没有相差,永远是同步的???

网友C:
  “电压过零,电流冲击自然不存在”

请讲讲自然的道理、原理、……

网友C:
固态继电器关断时,到底是电流过零关断?还是电压过零关断???

网友B:
请注意楼主说的‘ 我们现在的电加热控制’。

网友C:
电加热也有好多种,是那种???

网友C:
过零触发就没有电磁感应?过零触发就不会有电弧发生?电压、电流过零,电压、电流的变化率也过零?

网友A:
同意刘老师的观点。

网友G:
同意周公的观点。

网友H(2010-08-13):
那移相触发对有没有影响?

网友H:
那移相触发对电网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