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遇到个RS485奇怪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7-10-26):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现场的仪表发送4-20MA信号接到上位PLC,PLC的RS485接到大屏幕,但是大屏幕无显示,已知PLC接收到了仪表信号,但是大屏幕接收不到PLC信号.
排除了485线接反,或断路之后,这时我判断大屏幕可能有问题,用笔记本电脑通过232/485模块直接连上大屏幕,用通讯软件往大屏幕发送数据,接收不了.之后想到上位PLC和大屏幕的485接线没拆下来,这样加上我的笔记本电脑就是2个上位机控制1个下位机了,可能会有干扰.于是拆了一根485的A线,但是大屏幕还是没显示.但是之后无意中把PLC连过来的485的B线也断开后,大屏幕立刻有信号了.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485形不成回路也能有信号吗?

网友A: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问题应该在大屏幕上,你用示波器确定是大屏幕软件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然后才能继续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