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电机能否当负载用

楼主(2007-10-26):
如题

网友A:
力矩电机不能当负载用?

网友B:
一般来说,电机没有什么问题,可是电机的驱动器(放大器)通常是不能带发电机的。

网友C:
找带能量回馈的四象限驱动或电源模块。或者想办法把发电能量妥善泄放(仅仅靠伺服驱动的再生制动是远远不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