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器与电气的区别?哪个的范围要大点~

楼主(2007-10-26):
下面是网上找到的,不知道是否正确
    电气就是以电能、电气设备和电气技术为手段来创造、维持与改善限定空间和环境的一门科学,涵盖电能的转换、利用和研究三方面,包括基础理论,应用技术,设施设备等。

     电器是:凡是根据外界特定的信号和要求,自动或手动接通或断开电路,继续或连续地改变电路参数,实现对电路的切换、控制、保护、检测及调节的电气设备。电器侧重于个体,是元件和设备。而电气则涉及到整个系统或者系统集成。
电器的分类方法:
1、按工作电压高低分高压电器和低压电器;
2、按动作方式分自动切换电器和非自动切换电器;按执行功能分触点电器和无触点电器。

个人的理解是:民用的都叫电器,电气肯定是工业用的~这样理解对吗?各位大虾~

网友A:
如果非要比较的话,电气大于电器的范围.

网友B:
讲得很好,支持

楼主:
能不能讲详细点啊~~

网友C:
电气是各行业,像电子一样也是个行业.而电器是设备.他们没有可比性!

楼主:
强电和弱电从概念上讲,一般是容易区别的,主要区别是用途的不同。强电是用作一种动力能源,弱电是用于信息传递。具体而言,它们大致有如下区别:
(1)交流频率不同
强电的频率一般是50Hz(赫),称“工频”,意即工业用电的频率:弱电的频率往往是高频或特高频,以KHz(千赫)、MHz(兆赫)计。

(2)传输方式不同
强电以输电线路传输,弱电的传输有有线与无线之分。无线电则以电磁波传输。
(3)功率、电压及电流大小不同
强电功率以KW(千瓦)、MW(兆瓦)计、电压以V(伏)、KV(千伏)计,电流以A(安)、kA(千安)计;弱电功率以W(瓦)、mW(毫瓦)计,电压以V(伏)、mV(毫伏)计,电流以mA(毫安)、uA(微安)计,因而其电路可以用印刷电路或集成电路构成。
当然,强电中也有高频(数百KHz)与中频设备,但电压较高,电流也较大。又如手电筒与电动剃须刀虽然电压很低,功率及电流很小,仍属强电。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弱电己渗透到强电领域,如电力电子器件、无线遥控等,但这些只能算作强电中的弱电控制部分,它与被控的强电还是不同的。
首先要了解:电类专业可分为强电和弱电两个方向,具体为电力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系统、工厂供变电等)专业属强电,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以强电为主弱电为辅,电子、通信、自动化专业以弱电为主。其他更进一步的细分要进入研究生阶段才划分。但无论强电还是弱电,基础都是一样的。

网友D:
1、电器指与电有关的、或以电为能源的器具;
2、电气指与电有关的、或以电为能源的空间、系统、行业;
3、电气包含电器,电器是电气的构成;

网友E(2008-12-10):
凡是根据外界特定的信号和要求,自动或手动接通或断开电路,继续或连续地改变电路参数,实现对电路的切换、控制、保护、检测及调节的电气设备均称为电器。

电器的分类方法:1、按工作电压高低分高压电器和低压电器;2、按动作方式分自动切换电器和非自动切换电器;按执行功能分触点电器和无触点电器。

电气是以电能、电气设备和电气技术为手段来创造、维持与改善限定空间和环境的一门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