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向各位前辈请教GUS NT4.0 系统安装问题

楼主(2007-10-26):
在安装NT4.0 WORKSTATION系统的GUS时,honeywell软件版本:GUS120.3,TPN533.1.安装完后,运行八九个小时后,不能在调用GUS流程图,而Windows NT的应用程序和Native Window窗口操作没有问题,HOPC服务也在运行.当LOGOFF再LOGON进系统后,就没什么问题了.请问大概有几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是否关于网卡安装的问题?

网友A:
你说的是TPS系统吗?流程图你是保存在操作站本机上的吗?一般TPS的流程图都是保存在每台操作站上的,这样就与网卡没有关系了,除非你把流程图保存在一台工程师站上,所有操作站都到工程师站去取流程图,一般来说不会这么做的,安全性会降低,

楼主:
我的流程图是存在GUS操作站本机里的,都是从本机内调图。
出现这样的问题,都和什么相关联呢?和HOPC服务有关系么?
现在主要是先的研华工控机装特别老版本GUS120.3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