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的接线标准如何连接入pc-rs232

楼主(2007-10-26):
rs485的接线标准如何连接入pc-rs232
现在有一个设备用的是rs485的接口,我的pc机没有这种接口,怎样才能把它采入我的pc 呢? 我的上位机用vb6做的软件,能直接访问 com1和com2

我在想,能不能直接把485与232相连
(可能不行,原因是485是双线,是半双工工作方式,一根线时发时收,232是全双工工作方式,总不能把232的2\3短接吧)

网友A:
买个485转换器就可以了

网友B:
直接连接不行,要加一个RS232/RS485转换器,大约不到2000.

网友C:
我这里有转换器,只要几百元就搞定,更便宜的几十块钱的转换器也有QQ121039717

网友D:
232和485信号的传输格式不同,必须用RS232转485转换器,最好用带光隔的转换器,我们有转换器,能够提供深圳厂价。不满意就退货。010-67737811

楼主:
谢谢关心,能不能报个价啊

网友D:
RS232转485转换器产品价格:25---350之间,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决定使用哪一种产品。

网友E:
找泓格的产品

网友F:
几十 几百 几千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