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MD 系列电机同步控制器

楼主(2007-10-26):
KMD系列电机同步控制器是本公司在原生产的单一型号基础上推出的成系列电机调速同步控制装置,内部采用计算机为核心的全数字化设计,每台控制器能同时控制四台或八台电机的运转,且使用非常灵活、简便。KMD系列电机同步控制器拥有强大、完美的功能,在技术上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在性能上可与国外同类产品相媲美。广泛适用于由多台调速系统组成的各种机械设备上,如电力、钢铁、造纸、纺织、印染、电缆光纤、塑料等行业。可对线速度、位移、张力、距离等进行控制,是电机同步控制的最佳选择。 一、型号说明 KMD:控制器系列号 08 :控制器输出路数(04、08) B : 版本号 二、主要技术指标 1、控制电压输出 输出电压分辨率0.01V 输出电压驱动能力小于等于5mA 输出电压稳定度小于等于0.2% 2、给定、反馈信号输入 给定、反馈电压输入分辨率0.01V 外部给定电压输入精度小于等于0.4% 反馈电压输入精度小于等于5正负0.01V 3、内部电源输出负载能力 正负24V、正负5V电源最大输出电流小于等于200mA 正负10V电源最大输出电流小于等于10mA 上海天格自动化设备联系电话13524435491

网友A:
晕啊..差点看成KND了...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产品...

楼主:
我还为你晕呢?同步控制器你接触没

网友B(2008-01-16):
KMD 系列电机同步控制器很好,能够控制多台电机,但是否能够控制普通的鼠笼式交流电机呢,是否还需要外接其他设备,比如驱动器,或者变频器。我对这方面不是很懂,但我在搞一项设备改造,需要三台电机同步不同速度,请各位高手,高工给予指导,谢谢了啊。

网友C:
用交流伺服电机可以!只是成本高一点13220738622

网友D:
to 网梦:
从文字介绍来看,应只做为驱动器的模拟信号给定用的,所以控制电机时,必需加驱动器才行

网友E:
对阿 介绍一下KMD同步控制器需要外接什么信号 要用编码器吗

网友F:
我单位有一台10千伏,3900千瓦的同步电机,采用磁控软启,同步控制器用的就是KMD系列,最近启动老是出现启动困难,电流降不下来,能解决吗?

网友G(2009-05-17):
那位高手有使用说明书?端子图,参数设置等?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关于我单位有一台10千伏,3900千瓦的同步电机,采用磁控软启,同步控制器用的就是KMD系列,最近启动老是出现启动困难,电流降不下来,能解决吗?

会不会是轴承的问题.

网友I(2011-08-16):
只知道吹牛,不是还有台达系列和黎升公司的同步控制器吗?以为只有你家有,别吹牛了!

网友I:
他们两家虽然型号不一样,但是里面的功能参数代码都差不多,好使,可你家就不一样了,不小心会按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