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质量流量计

楼主(2007-10-26):
我门现在要通过气体质量流量计控制气体流量,由于我的气量比较大,500标方,七星华创质量流量控制器的口径太小,大的没有,我自己再配什么样的阀门可以配套使用啊,谢谢

网友A:
具体什么参数呢!

网友B:
你的参数不是一般的少?是500立方米每小时还是每分钟?而且是什么介质,这些都需要说的。

网友C:
500方/分钟的话比较大了,压损可以承受的话用质量吧;涡街也可以,精度差点;如果是500方/小时的话量比较小勒,估计涡街都不能用,用小流量质量或者热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