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果确定电机形状尺寸

楼主(2007-10-26):
确定电机外形尺寸需要知道哪些参数?知道参数了怎么确定?
没接触过...一头雾水
请各位大侠帮忙
在线等

网友A: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电机座都是统一标准的

网友B:
楼住能说得再明白一些吗,也方便大家给你提供帮助.

网友C:
是呀,比如哪个行业作什么用

网友D:
一般来说,电机功率越大则体积约大。您是设计电机的?还是用电机的?如果是用电机的,就不需要什么参数了,直接向供应商要数据。

楼主:
我需要的是扭矩电机
也算是一种设计吧 因为机器的特殊结构 我需要布置电机的位置 以及形状

楼主:
因为电机安装的空间很有限 而且其他的结构不能更改 只能在电机上动脑筋了

网友E:
电机的体积与电机的力矩输出能力直接关联,相同力矩的电机,额定转速越高功率越大。既然是“因为电机安装的空间很有限 而且其他的结构不能更改”,那就选取不同外形的电机,看看能否解决问题,一类是细长的,另一类是短粗的;当然了,也还有扁平的,乃至盘式的。但无论选用何种结构的电机,能满足力矩输出能力都是最最基本的前提。

如果想用力矩电机,则目前流行的结构为扁平式,不过成本较高。

楼主:
那力矩电机有细长的吗

楼主:
谢谢大家了 我再去查查资料~
询问询问电机厂家

网友E:
想追求细长外形,就不要选力矩电机了

网友D:
如果您有量、或者有钱,可以让厂家订做电机,不过,基本上也就是在现有规格上略做调整,您提的要求不能太离谱。

网友F:
   看来你是做设备,需要寻求合适的电机---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那就找几个厂家的电机样本仔细看看,上面一般都有具体的技术数据可供参考,也可以与他们的技术支持工程师联系下,把你的需要告诉他们,也许他们能帮你.

网友G:
我们东元电机可以根据客户的不同转速不同尺寸定做非标伺服电机,但是一个模具要几十万....所以没有量是没办法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