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求助

楼主(2007-10-26):
請教:我想用PLSR可調脈沖輸出指令,控制步進馬達,怎樣去控制正反轉?

网友A:
可利用另一个输出点控制步进马达CCW端的通断来控制.

网友B:
PLC模拟量控制在变频调速的应用
http://www.shequ.shejis.com/Dispbbs.asp?ID=413443&topID=173651
内容不错,快去看看哦!

网友C:
可以驱动器上的正反转位。

楼主:
現在我這裡的驱动器上為:正轉FP輸入口,com口,反轉FP輸入口,com口,我外部不想用中間繼電器去切換它,因為需要加減速度PLSR,所以請求幫忙!

网友D:
看你伺服上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E:
手上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