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继电器超出理论的缺陷

楼主(2007-10-26):
大家好:
我已经在继电器生产企业呆了5年了,一个客户的反馈使我百思不得其解,问题是:继电器在有负载的情况下,不导通(此时继电器处于闭合状态);而继电器在空载的情况下是导通的(此时继电器也处于闭合状态).
简单一点说就是:在继电器闭合状态下 空载时:COM与NO是导通的;
有负载时:COM与NO是不导通的.
望各位给予赐教!

网友A:
估计不是继电器的问题。怀疑负载有短路或接地等问题,致使开关电源电压下降继电器不能吸合。

网友B:
开国际玩笑吧,不会出人命吧

网友C:
正常现象

网友D:
你说的情况,通常发生在低压(24V以下)情况下。触点间接触不好,有一定的电阻,无载时或轻载时,压降较小(电流*电阻),可以导通,用万用表测量是通的。
但带负载后,由于触点接触不好,压降较大,如果压降达到10V,应该24V才能吸合的继电器,电压只有14V,此时还能动作吗?

楼主:
你们说的是有道理!但是通过测试仪器测试触点间的接触电阻是好的!最大才13.2毫欧!又怎么解释!!!

楼主:
我再声明一点!继电器动作正常!

网友E:
碰到过这个问题,也想不通

网友F:
你所谓的“导通”是用什么仪器?怎么测量来的?是通电在路测量还是不通电测量?是测量通断还是测量电压?或是其它测量方式?
如果是我,会这样来测:触点通电、带负载,在继电器吸合时,分别测量NO点两端子对公共端电压,或者直接测量NO两端子间电压。测量完之后一定能发现问题在哪里。

网友G:
想起时正是忘记 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