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电源对PCB的扰动

楼主(2007-10-26):
我用74HC08和74HC74做的按钮锁存:就是用触发器把我的按钮信号一直置"1".
现在发生一个电源扰动的现象:我的设备连接到一个电源上,假如另一个设备也接到这个电源上,那一瞬间我的PCB电路就会出现0和1的转变. 实际是这样的.设备有电源启动按钮,是控制接触器通断上电的.而经过PCB锁存的是程序运行按钮,在工控机开机进入应用平台软件才开始执行.现在就是在设备的工控机上电,别的负载或设备也应用这个设备的供电电源就会出现程序开始动作的现象.也就是设备的电源有扰动时程序启动那个按钮经过PCB逻辑输出的信号有了0/1的变化.我也觉得有可能是开关电源的问题.因为以前做过这个电路没有问题.怀疑这次MW的电源有可能不是安规认证那种.看了下型号S-100-24有两种,一种是泛用型\一种是经济型.后者就没有安规认证.
我的总电源加了滤波器了.不知道是哪路来的冲击.

网友A:
电源动态响应不够,接另一路设备时由于电源的负载发生突然的改变,电源输出端将产生波动。

网友B:
要带差模的滤波器才可能有作用,www。dothink.com.cn

网友C:
一楼有理

楼主:
是必须用这种滤波器才能解决么???

网友A:
你这个干扰电源滤波器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首先询问你的电源供应商,要求是用电流型芯片而不能是电压型做的,最好让他给出电源动态响应的技术指标和测试报告。
先尝试把你后加的那路设备的电源输入端的大电解电容尽可能的减小看是否有效,还可以加大你电源输出端的滤波电容和受干扰那一路输入端的滤波电容。
还有一个建议:各路设备的cpu供电千万不要直接使用电源的输出,而应该是把开关电源的输出引到各设备之后,在各设备上再用一个低压差(现在的低压差稳压器已经可以做到压差低于0.1v)的线性稳压器给cpu单独供电。

楼主:
我的现场情况是这样的:我的设备电源可以做成插头式接法,可以从插排供电,但我要是用一些其他设备或是电动工具从这个插排取电,一瞬间我的PCB信号就有了0/1的变化.PCB有5V和24V,5V来自工控机,24V来自开关电源.0/1信号给工控机板卡.此信号通过门电路7408'7432和触发器逻7474辑输出的.现在是在我设备内部电源箱总供电加的滤波器.工控机也应该有滤波器.我应该在哪个环节做更改呢??

网友A:
描述不清。

网友A:
小学语文不及格

网友A:
你的设备.你的pcb.你的电源.你的工控机之间到底都是些啥关系?

网友A:
先搞清楚几个问题:
1.你的开关电源输出?每一路输出都给谁供电?
2.“我的设备”和“我的pcb”之间到底是啥关系?
3.pcb的24v电源为什么要从工控机而不是直接从你的开关电源来?
4.“其他设备”都用哪样的电压?由谁供给?

楼主:
也许是我说的有些简单且混淆.
是这样的:设备本身有个电源箱,就是外面给我个220电源,电源箱里面弄个接触器实现通断电功能.滤波器就接在了接触器下端,电源通过滤波器给设备供电.电源箱里还有一个24V开关电源(也就是从接触器下端取个220转换成24V).设备的主控是由工控机控制程序.但由于工控机扫描慢,怕识别不了用来控制程序启动的按钮.所以用PCB做了个逻辑电路,就是把按钮瞬间信号变成一直为1.在把这个信号给工控机板卡.这块PCB上面的IC块需要供电,5V取自工控机输出的5V电源,24V取自开关电源.

网友A:
绕死啦,按钮信号是哪里来的?怎么来的?电源箱到底输出都是啥样的?就是220v经接触器开关.滤波器?你的设备系统到底有些啥东西?算啦,也别再说啦,还是贴个图来得好。

楼主:
我道是觉得我说的还算清晰,也许你没有接触过.所以我说的简单的地方听不懂.

楼主:
我的图怎么是XX?

楼主:
PS:程序启动按钮就是设备面板上用来操作的按钮.

楼主:
问题浅薄,请大家赐教.

网友A:
应该是通过电源来的,工控机电源一般都是经过安规和emc认证的,而普通电源不但没有认证,基本性能也难以保证,你的干扰途径极有可能是通过那个24v的开关电源。建议不要这个开关电源,工控机电源应该有24v。看你的图24v和vcc的地符号是一样的,到底是共地还是不共地阿?如果一定不能共地,也可以用一块隔离的dc/dc

楼主:
5V 24V共地.且暂时无法更改

网友D:
 我不太理解你对故障现象的描述; 我暂时的理解是这样,你参考下,设备电源启动按钮与工控机程序启动按钮不是同一个按钮; 程序启动按钮由PCB进行信号锁存,并启动工控机,PCB的IC 的5V电源取自工控机板,而且与24VDC电源分开,220V共给设备电源,24V提供控制和I/O信号;那么“那一瞬间设备里的一块PCB电路有路按钮信号就会出现0和1的转变.“ 这句话的PCB就是前面所说的启动工控机的锁存按钮信号板吧?如果是这样,就是说,当有其他设备启动时工控机也会随之有启动信号么;如果是这样,那么你可以试者把5V电源也通过24V电源来接入,没有的话,就换个开关电源。另外,开关电源和滤通的好坏也会引起类似故障,都要试验下。

网友A:
楼上可能理解错啦,我的理解是他是工控机开机以后,在他的应用程序启动起来之前,先按一下“程序启动按钮”,这样把i/o卡预先初始化好,等待应用软件程序启动,避免可能在应用程序启动时,i/o卡处于不确定状态而发生误动作。干扰途径应该是通过那个24v的开关电源,所以我建议他不要那个电源,直接用工控机的24V。

楼主:
实际是这样的.设备有电源启动按钮,是控制接触器通断上电的.而经过PCB锁存的是程序运行按钮,在工控机开机进入应用平台软件才开始执行.现在就是在设备的工控机上电,别的负载或设备也应用这个设备的供电电源就会出现程序开始动作的现象.也就是设备的电源有扰动时程序启动那个按钮经过PCB逻辑输出的信号有了0/1的变化.我也觉得有可能是开关电源的问题.因为以前做过这个电路没有问题.怀疑这次MW的电源有可能不是安规认证那种.看了下型号S-100-24有两种,一种是泛用型\一种是经济型.后者就没有安规认证.

网友D:
恩,是运行按钮;PCB上输出是用光藕吧?应该是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