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通讯线问题

楼主(2007-10-26):
公司之前用的是威纶的MT500系列的屏,现在换了MT8000的,现在8000的通讯不上,请教2者的通讯线一样吗?不一样的话怎么做?

网友A:
找供应商

网友B:
用USB的口

网友C:
如果用RS485通讯的话,将MT500系列通讯线在屏这端的9针母头换成公头就可以,如果用RS232通讯的话,FX系列的PLC直接用PLC的编程电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