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调出来的凹面有阴阳线

楼主(2007-10-26):
雕刻机雕出来的球面上有一条阴阳线,请问大虾如何处理.

网友A:
是Z轴抖动吗?

网友B:
球面加工是如何走刀的?阴阳线的方向是否和XY坐标方向基本一致?

网友C:
根据我的调试经验来看.应该进刀和退刀留下的线.调试时候首先要检验刀具的安装和主轴电机的运行是否合理.然后就是伺服电机的追随误差的调节.尽量调小...还是不能消除的话建议你换一种伺服.

网友D:
雕刻机雕凹形圆槽低部不光滑是什么原因?

网友B:
通过雕刻机雕凹形圆槽和凸起圆顶来目测低部或顶部形面是否不光滑,是目前国内通过试切法验证雕刻机的性能好坏的通常做法,只是这种方法把雕刻的所有问题都最终集中体现在了不容易量化和分解的试切目测结果上,有经验的调试人员也许可以就此分析和定位问题来源,但是这种经验的人为因素太浓,很难传承。这也同时也集中体现了国内机床产业缺乏测试手段和测试能力的尴尬现状。

总之,原因太多,伺服特性,刀具质量,机床刚度,走刀规划,插补算法等等都是可能的原因。

楼主:
to:波恩
   如果问题出在伺服马达的话如何调节.

网友B:
先回答我(2007-10-27 15:04:00) 提出的问题。

另,楼主是如何断定问题出在伺服上的?

网友C:
雕刻机效果不好和机械结构的关系比较大..用什么伺服电机对最后成型的差别不是很大...只在成型的表面光洁度有差别....也不应该有这么明显的纹路..除非伺服电机很垃圾定位都有问题....

网友E:
机械与电机的连接或传动上是不是有间隙

网友B:
雕刻往往对表面光洁度和纹理的要求较高。

楼主:
to:波恩
" 球面加工是如何走刀的?阴阳线的方向是否和XY坐标方向基本一致?"
   刀是沿平行于X轴下刀的,阴阳线的方向于X轴垂直
"楼主是如何断定问题出在伺服上的?"
用其他伺服同样的机械做出来的凹面就没有这条线.

网友B:
“刀是沿平行于X轴下刀的,阴阳线的方向于X轴垂直”———现象表明是Y轴过零点有问题,如果以其它伺服在同样的床子上加工没问题,可能是由于该伺服的低速能力不好,或者定位刚度有问题。“阴阳线”仅是光学可见的,还是明显存在机械痕迹?

网友F:
出现这个问题比较麻烦,很多情况下跟着台床子的装配有关

网友G:
楼主:雕刻机雕出来的球面上有一条阴阳线.请把阴阳线的描述讲清楚一点,你讲的阴阳线是否我们常说的刀痕?

楼主:
to:波恩
     “ “阴阳线”仅是光学可见的,还是明显存在机械痕迹?”
阴阳线是光学可见,用手摸是感觉不到的

网友B:
现在情况有改善吗?

楼主:
没有太大的变化

网友B:
个人以为还是和系统刚度,或者反向间隙有关。试着改变伺服增益,看看情况会不会出现变化。

另,楼主曾说用别的伺服就没有,是完全没有吗?除了“阴阳线”,两种伺服的表面质量哪个感觉更好呢?

网友H:
发个照片上来

楼主:
我是用松下伺服调试的,安川的效果好一些,看不到阴阳线。

网友B:
估计是伺服的性能问题,据说同样用于雕刻,三菱的17位编码器伺服的效果明显优于松下的2500线伺服。

网友C:
在雕刻雕铣这个行业..谁都知道日本伺服里最好的就是安川了..现在三洋的也可以...松下的就次了些...

网友B:
“小江”做的东元用在雕刻如何?

楼主:
那也就是说没有别的办法了么?

网友B:
松下的参数调过试过嘛?

楼主:
调过了,速度增益调高后,机械会抖动,噪音也会变大,而且我还发现,在用电子手轮做手动调试的时候,走一个脉冲的时候,机械有声音(应该是马达在低速的时候不平滑)。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估计是伺服的性能问题,据说同样用于雕刻,三菱的17位编码器伺服的效果明显优于松下的2500线伺服。"
反馈分辨率高了,当然有用.

网友B:
增益调高出现振动和噪音,说明调得有些过高了,手轮调试有声,是否也与此有关呢?

2500线的(松下)伺服就不要苛求太好的低速性能了。

楼主:
原来如此

网友F(2007-11-28):
如果是新机的话,找厂家,不行换一台。这样的问题真的很麻烦处理。80%是床身装配问题,20%是伺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