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热电偶测温差的问题

楼主(2007-10-26):
讨论下用热电偶测温差的问题,有的书上介绍可以用热电偶反向串联变送器测温差,我的问提是  热电偶反向串联不是线性的,变送器处理的mv值是不等的.例如100度温差,在500度与400度时是4.058mv,而1000度与900度是3.98mv;变送器如何处理????????

网友A:
变送器是有量程的,更据你的要求厂家己调整好量程了

网友B:
有的书上介绍?

网友C:
用手操器调节呀!

网友D:
  “例如100度温差,在500度与400度时是4.058mv,而1000度与900度是3.98mv;变送器如何处理?”

1、搂主的问题是,热电偶的温差电势不仅与温差有关系,而且是温度的函数!
2、或者说,一个确定热电偶产品的分度表,它的冷端温度是确定的,如冷端为冰点0度;

网友D:
热电偶工作原理:

热电偶是一种感温元件 , 它把温度信号转换成热电动势信号 , 通过电气仪表转换成被测介质的温度。热电偶测温的基本原理是两种不同成份的均质导体组成闭合回路 , 当两端存在温度梯度时 , 回路中就会有电流通过,此时两端之间就存在 Seebeck 电动势——热电动势,这就是所谓的塞贝克效应。两种不同成份的均质导体为热电极,温度较高的一端为工作端, 温度较低的一端为自由端,自由端通常处于某个恒定的温度下。根据热电动势与温度的函数关系 , 制成热电偶分度表 ; 分度表是自由端温度在 0 ℃ 时 的条件下得到的,不同的热电偶具有不同的分度表。在热电偶回路中接入第三种金属材料时 , 只要该材料两个接点的温度相同 , 热电偶所产生的热电势将保持不变,即不受第三种金属接入回路中的影响。因此 , 在热电偶测温时 , 可接入测量仪表 , 测得热电动势后 , 即可知道被测介质的温度。

热电偶优点

热电偶是工业中常用的温度测温元件,具有如下特点: ① 测量精度高:热电偶与被测对象直接接触,不受中间介质的影响。 ② 热响应时间快:热电偶对温度变化反应灵敏。③ 测量范围大:热电偶从 -40~+ 1600℃ 均可连续测温。 ④性能可靠, 机械强度好。
⑤ 使用寿命长,安装方便。

楼主:
刘工你好,我提的问提是热电偶反向串联输入变送器测温差.测量100度温差时,mv值应是定值,因变送器只是处理mv值,它并不知到1000度与900度的温差,还是500度与400度温差,但实践中其mv值是不同的,谢谢

网友D:
1、你说的很正确,热电偶反向串联输入变送器测温差mv值不仅是温差的函数,而且是温度的函数!
2、我建议你把要检测的有温差的两点,分别作为热电偶的热端和冷端,可多个同型号热电偶同时检测,把各个温差电势串联(或并联)的mv,送到变送器,这样就不存在你说的矛盾了!

网友D:
3、这样使用时,你可以用一只同类型的热电偶,专测一个点的温度即可知道另一点的温度;

网友E:
不大明白,学习

楼主:
有没温差变送器的生产厂家来解释下??????!!!!!

网友D:
1、如果变送器是三个输入端,有一个公共端,两个差分端;
2、这样两个热电偶的输出的温差电势,低电位端连接在变送器的公共端,两个高电位端分别接在变送器的两个差分端;
3、这样两个差分端输入的是两个温差电势的差,反映两点的温差;
4、两个差分端到公共端的电势差反映当时被测点的温度;

网友D:
5、变送器实质上读取的是两点的温度,及温度差!

网友F:
上次不是讨论过这种方式不能测量吗?

网友D:
是可以的,只是变送器的输入采用双端输入双端输出的差分放大电路作为输入电路即可!

网友D:
不能说成反串联!

网友B:
‘双端输入双端输出的差分放大电路’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D:
用你的话回答你,回家翻开电子技术或电子电路差分放大器一章自己慢慢看去!

网友B:
书上写了:双端输出纯属子虚乌有,刘志斌又把牛皮吹破了。

网友D:
看来你又丢大人了,强装有知识总会暴露的!

网友D:
  “ 书上写了:双端输出纯属子虚乌有,刘志斌又把牛皮吹破了。”

1、这句话是你写的,书上是不会写的!
2、差分电路的结构有多种:
(1)双端输入,单端输入;
(2)双端输出,单端输出;

网友G:
楼主的测量有没有错。书上说可以把热电偶反串联,以测得温度差,但书上没有说在400到500之间的100度温差和900和1000度之温差有区别。
假如楼主测量没有错。换个测量方法,换个分度号的热电偶。如果还成立,呵呵。楼主可以改写历史了。

网友G:
其实上面刘工和周工的讨论都是建立在楼主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基础上。我对这个测量的结果有点怀疑。也就是对对这个前提有怀疑

楼主:
楼上的先生,我不喜欢你发言的口气,技术问题可以讨论,其它免谈,谢谢.

楼主:
楼上的先生你可以看看二型温差变送器的输入回路一文,热电偶反串联,另有锰铜电阻冷端补偿,型号DBW-11,0.5级

网友H(2010-06-24):
先确认你的测量仪表准确吗,仪表都是有误差的,你有这样的测试设备和测试环境吗?如果你不是专业的测量机构,你的测量结果可信度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