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变频报警问题

楼主(2007-10-26):
西门子工程型6SE70变频器上电后就报F003的确是没见过,查手册没见有说明,但它的确就是出现了,是什么报警?哪有什么见解请说说,还有另一台机上电后出代码o008,先谢谢

网友A:
底价供应几百万西门子变频器电路板http://www.bpqpj.cn/

网友B:
代码o008是开机条件不具备检查参数设置与外部线路,如参数有问题参阅说明书<控制字与状态字>章节,F003就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