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YENCE(基恩思)CV-3000与PLC如何通讯(三菱的Q系列PLC)?

楼主(2007-10-26):
              KEYENCE(基恩思)CV-3000与PLC如何通讯( 例如三菱的Q系列PLC)
这个项目是这样的:把一个小铁片拿起来再放到一个固定位置。小铁片的位置必须要调整,不然不能放进固定位置。这个小铁片的位置调整有三个方面:1.X轴方向,2.Y轴方向,3.旋转一定的角度.

位置调整的三个方面考虑用IAI或者是ROBOT,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PLC要知道位置调整的具体数据,再把这个数据给IAI或者是ROBOT,让IAI或者是ROBOT动作。

PLC如何通讯从CV-3000知道这个数据,PLC如何把这个数据给IAI或者是ROBOT呢?
本人在通讯这方面是菜鸟,(估计这个用串口通讯),不知道如何编程。
那位朋友能提供这方面的例子或者程序吗?不胜感激!
谢谢了!

网友A:
最简单的用并行口通迅,直接就读取坐标值了,在转移到其它地址,可以连续同时读多个数值,以排队方式输出的。我做过类式这样的工程有好多了,不过用OMRON视觉多一些,F250 F160 F210 都有用过,有机会交流:周:13318221550 QQ 117684640,对了,用视觉读坐标加上运动控制的方案我做过,是用于纠偏上的。

网友B:
恩,我这也做过,不过不是基恩士的,做过与PLC的以太网通讯,与运动控制卡的串口通信,机器人方面也做过,电机用过松下,安川或德国的,不过你说那没弄过
有兴趣联系下13840227093
ly_vision@163.com

网友C:
在这里小弟请教大家
用基恩士的软件控制两轴运动
当两轴定位后X轴还要继续移动,移动的同时还有胶枪吐出胶
即在X轴吐一条直线,该怎么写这个程序
那位高手有这方面的例题请给小弟一份作参考

网友D(2007-12-31):
用CV3000+KV5000然后叫keyence做技术=ok

网友E(2009-06-25):
YAMAHA机器人   13929237701

网友F:
用PLC做?              有些功能实现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