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 调速器

楼主(2007-10-26):
  你好:请问,590调速器如果不接励磁和电枢线圈的话,590可以通三相电源吗?我现在通了三相电源只有一分钟,断电后,590励磁和电枢端子上对地有电,问为什么?用什么方法使590励磁和电枢端子上的电放掉?

网友A(2008-12-04):
不能通三相交流电,没有励磁会报警,没有电枢会电流急剧波动,电流环没有回馈,590电流环无法检测,接地就可以放掉电

网友B:
接地放电,一定要接地.

通三相电不启动没关系的,启动时一定要有3相电,输出要有回路(接电机或其他负载,不可短接),

网友C:
出厂调试时接个临时负载比较好

网友D:
不能不接负载,因为只要一启动就会报开路故障的,如果需要试验性能,也可以带炉丝,但要调节流调参数

网友E:
590(1)725A,830A,特价5折.

上海昆恩实业

罗先生

021-59185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