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电梯不平层那位大虾帮帮忙?

楼主(2007-10-26):
我用的新时达F5021板,CT变频器16层16站,到9楼13楼上行轿厢矮4到5公分下行平层,其他楼层平层正常.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A:
呵呵。会不会是自学习不准确呀。

网友B:
用PLC控制就没问题了,什么时代了,还用那个,落后了哦

网友C:
http://www.pceggs.cn/pgComDefault.aspx?ID=4975284

楼主(2009-02-20):
hangyuan323 回复 个人认为 电脑板的比PLC高级

网友D:
"到9楼13楼上行轿厢矮4到5公分下行平层,其他楼层平层正常",如此怎么能说“电梯不平层”呢?这只是平层精度不好而已!尤其是“其他楼层平层正常”的情况下,证明平层功能还是有的,只是在特定的楼层精度差些,看看这几层的平层减速光电开关(或者感应开关)设置位置(也就是平层减速行程)是否准确?

楼主:
平层光电开关只有两个在轿厢上 隔磁板尺寸正常 问题已经解决 是主板的CPU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