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时间一长出现电机有定位位置偏移现象

楼主(2007-10-26):
有一台金属加工设备, 400W直流无刷调速系统1套作金属加工切动力,400W伺服电机2套,60W单相电机1台,晶体管输出PLC1台,PLC控制伺服电机作XY轴定位控制。开始工作时正常,约1-2小时后,伺服电机有定位位置偏移现象。伺服电机及单相电机温度正常(不超40度),无刷电机由室温升到约80度后稳定(电机供应商说温度正常)。是不是因为无刷电机而产生干扰现象?如果是,在现有无刷电机不能更改的情况下,有什么解决方法以,每一个系统电源进线加电抗器还是??。请指教。

网友A:
信号线是否为屏蔽线?屏蔽层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
PLC控制伺服系统的驱动器信号线均为屏蔽线,屏蔽层驱动器插头端与驱动器铝散热器连接.屏蔽层PLC端浮空,信号线长约1.5M

网友B:
增量式伺服系统产生误差累计有时很难避免,未必一定是源于干扰,指令不能整除往往也是根源。妥善的处理方法,除了做好端接和接地,最好是再加上定位参考点,工作一端时间,就校准一次。

楼主:
我此伺服系统明显不是误差累计面引起的,因为伺服系统动作一个循环约4-5秒,而出现位置偏移是一到2小时后突发的,位置偏移明显,且不是因累计而会有循序渐进的迹象.因此认定为干扰现象.

网友A:
"屏蔽层驱动器插头端与驱动器铝散热器连接.屏蔽层PLC端浮空,信号线长约1.5M"
建议屏蔽层就不要接到散热器上了,接PLC电源负端

楼主:
"建议屏蔽层就不要接到散热器上了,接PLC电源负端"
是不是指PLC的自带24V电源0V端?因伺服驱动器接收的是要求5V的脉冲信号,因此PLC的输出Y0-Y3分别串接2K的电阻输出到伺服驱动器信号端,PLC的输出公共端接PLC的24V电源0V端。

网友A:
"是不是指PLC的自带24V电源0V端?"
是的,当现场没有地线,或者地线不可靠的时候,通常这样接,叫“浮地”。

楼主:
谢谢刘工。
 不过我将屏蔽层接PLC电源负端,没有明显改善。
忙了2天,无计可施,于是昨天亲自在设备旁打一地线,接好线,效果显著,但仍偶有干扰。再找一只15A单相电源滤波器在设备两极总开关后接入,今天试了一天,没有发现干扰现象。

网友C(2008-05-16):
还是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