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如果采用无电池运行模式又没有外插存储盒,那么用户程序是如何得到长期保存的呢?

楼主(2007-10-26):
FX2N如果采用无电池运行模式又没有外插存储盒,那么用户程序是如何得到长期保存的呢?

网友A:
电容不会保持特别长的时间

楼主:
是否FX2N内部都有EEPROM芯片用于存储用户程序?

网友B:
废话,没有闪存的话,很容易出现丢程序的事故,所有的PLC都是用闪存存程序的

楼主:
我手头有过一台松下FP1-C40C的PLC,由于在仓库存放时间过长导致内部电池失效,写入的程序断电几小时后就丢失了,如果是闪存存储程序的话是不应该丢失程序的!

网友C:
呵呵;
不接电池又没有存储盒的话,程序是不能运行的;
一般断电几个小时后程序就会被破坏;

楼主:
通过以上从三菱FX编程手册和手持编程器FX-20P-E的操作手册摘录的内容综合分析,我觉得FX2N内部的程序存储器为掉电不保持的RAM,要想无电池运行必须外插EEPROM的存储盒,否则就无法保存程序.

楼主:
以上是从FX2N的操作手册中摘录出来的更加直接说明了其程序存储器是RAM型的!

网友B:
一般的PLC上电的时候把程序读到RAM才开始运行,因为程序运行时需要不断地读写内存,所以程序是不能直接在闪存上运行的,比较老的PLC有用RAM保存的,那样要是电池没电就丢程序了,现在新的PLC全部采用闪存来存程序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一般的PLC上电的时候把程序读到RAM才开始运行,因为程序运行时需要不断地读写内存,所以程序是不能直接在闪存上运行的,比较老的PLC有用RAM保存的,那样要是电池没电就丢程序了,现在新的PLC全部采用闪存来存程序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程序运行是需要不断读写内存,这个内存应该是RAM型的,但储存程序的存储器不是随着程序的运行在不断修改的所以用闪存是合理的,用电池支持的RAM存储程序存在电池没电掉程序的可能,但据此就得出"现在新的PLC全部采用闪存来存程序所以没有这个问题."的结论还值得怀疑.

网友B:
老大,闪存有串行读写和并行读写两种,串行读写的闪存是没办法直接在上面运行程序的,并行读写虽然可以直接在上面运行程序,但是写入速度极慢,而且价钱比较贵,另外闪存上除了程序以外还有一些别的系统变量,这些变量直接在闪存上写入是不现实的,因为闪存有写入次数限至.

楼主:
                 程序、只读DM 、PC设置        DM、HR、AR、T/C
CPM1A/-V1       闪存(不会丢)                 电容(20天/25℃)
CPM2A/2AH      闪存(不会丢)                 电池5年
CPM2C           闪存(不会丢)            有电池5年;无电池用电容(20天/25℃)
CPM2AE          闪存(不会丢)                电容(20天/25℃)
CQM1H/C200Ha    RAM(靠电池保存,5年)
CS1/CJ1           RAM(靠电池保存,5年)
CS1-H/CJ1-H       闪存(不会丢)                 电池5年

楼上的,如果上面从网上下的资料是准确的,那么PC设置(你所谓的系统变量)恰恰就是存储在闪存中的,只不过要通过编程工具才能写入,通过执行用户程序是没法写入的!

网友B:
我都搞不懂了,你到底是要问什么啊?你还是问德维深的王工吧,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网友D:
FX2N系列都标配有一个3.6V的电池呀,可以用好几年的;如果电池没电了换一下就可以了,也就那么一二十块钱。没必要搞那么复杂吧。

网友E:
下面引用由xzy568在 2007-10-28 12:08:00 发表的内容:
  废话,没有闪存的话,很容易出现丢程序的事故,所有的PLC都是用闪存存程序的
--------------------------------------------------------------------------------------------
"所有的PLC都是用闪存存程序的",你用过几种PLC?FX2N就是用电池存储程序的.

楼主:
其实了解一下一个品牌的PLC的数据和程序存储方式和结构,可以从一个侧面对其性能内部硬件有所判断,再发几张有助于了解FX2N存储的手册节选,它表明用户程序可以在闪存上写数据,比起OMRON的CPM1,2A更灵活一点,用途就是你运行中的一些数据需要永久性保存而又担心电池掉电时就可以在程序中把数据写到闪存中,西门子的S7-200也有这种功能.

楼主:
程序和程序运行所需的数据都需要存储,但前者不象后者随时都可能需要修改(但不是说不需要修改),所以他们的存储介质和方式有区别,对PLC而言需还要考虑机器掉电后的数据(程序和程序运行所需的数据)保存,所以出现了使用RAM,EPROM,EEPROM,电池支持RAM的存储方式,并且这种存储行为各个品牌并不完全一致(存储哪些数据,写入哪种存储芯片都有区别)

网友F:
这种型号没电池是不行的。停电就麻烦拉。。

楼主:
FX1S,1N本身就没有电池,那么PLC内部的程序存储器应该就是EEPROM的,问题是是否还有一个RAM区来映象EEPROM内的用户顺控程序,注释,文件寄存器,PLC运行参数?PLC运行时读取程序是否从RAM内的程序获取?另外就是1S,1N的掉电保持数据是靠大容量电容还是写入EEPROM来实现?

楼主:
这种型号没电池是不行的。停电就麻烦拉。。
前面的贴子已经很清楚的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无电池运行,那就是使用EEPROM,EPROM存储盒且不使用掉电保持功能,这也说明FX2N程序运行所需的数据是存放在RAM中的,要掉电保持运算结果就得装电池.

网友G:
其实,不管你对内部硬件结构和软件传递怎么不理解或理解了要玩一下它,你只要长期给PLC供电就可以了。(你的问题可没有给PLC断电一说呀)

楼主(2007-11-30):
楼上:就算你不给PLC断电,你敢保证调试好程序后给你的机器供电的大电网绝对不会出现意外停电并直到PLC寿终正寝?

楼主:
关心存储结构的朋友留下你的脚印来!

楼主(2007-12-30):
手册是需要反复研究的,温故而知新!

网友H:
程序是放在EPROM里的

网友I:
回winter938:
1S在停电情况下是靠大容量电容提供电源保存数据,我记得以前我们公司买了一批旧设备起码一年没有通电的程序也没有丢,应该使用手册上也有说明是靠大容量电容的吧,手册上应该说的的是“超级电容”

网友J:
FX1S和FX1N的程序是存在EEPROM中的,不会丢。
FX2N的程序是存在RAM中的,需要电池。

网友J:
FX2N如果不用电池,在停电时又想保存程序就要用EEPROM内存卡。

网友J:
用Q系列PLC吧,全部内置EEPROM。

网友K:
其实楼主的问题,一句话搞定,只要不停电,程序不会丢!

网友L:
不使用电池,程序是不会丢失的,是用户数据会清零

网友M(2009-03-05):
这个贴子应该翻上来置顶.

网友N(2009-04-10):
只要顶,就可以置顶。 winter938 需要

发表总结性陈词!

楼主:
每个人看了这些图片之后应该会有自己的体会和总结,如果连这个也要等现成的话是不是要检讨一下自己,如果总结工作都在依赖别人相信更不可能指望他会去自己查找资料寻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