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CC-link对三菱FR-E500变频器实行调速,怎样接线和设置.有资料提供吗

楼主(2007-10-27):
   怎样通过CC-link对三菱FR-E500变频器实行调速,怎样接线和设置.有资料提供吗

网友A:
加装FR-E5NC
主模组依PLC型号选(AJ61BT11 QJ61BT11N)

网友B(2008-02-14):
CC-LINK中主机和从站间交换数据用什么指令:MOV还是FROM,TO指令?

网友C:
荷戟独行: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2-14 13:29:00
    CC-LINK中主机和从站间交换数据用什么指令:MOV还是FROM,TO指令?

--------------------------------------------------------------

from to

网友D(2008-04-10):
好好学习一下呀,nm

网友E:
CC-LINK中主机和从站间交换数据用FROM,TO指令.

网友F(2008-11-07):
学习了. CC-LINK中主机和从站间交换数据用FROM,TO指令.

网友G:
三菱有本变频器通讯的手册,讲到CC-LINK的设置和编程

网友H(2008-12-31):
使用CC-Link接口后,控制部分按CC-Link配线规范进行.

驱动部分还是不变的.详细参考<<FREQROL-A500 F500 E500通讯选件资料集>>

网友I(2013-12-23):
CC-LINK总线光纤中继器

YFK1/YFK2

概述:

YFK系列产品是易控达科技专门为CC-LINK 现场总线远距离数据通讯而设计的工业级光纤通讯中继产品。通过将该总线的电缆通讯转换为光纤通讯,实现了总线段间的信号光电隔离、完全隔离了总线段之间的电气干扰;同时具有总线信号再生、延长传输距离、增加节点数以及改变组网拓扑结构的功能。

YFK1系列支持一路电缆数据接口,一路光纤数据接口,适用于点对点通讯结构;YFK2系列支持一路电缆数据接口,两路光纤数据接口,适用于链型(可级联传输更远距离)、星型拓扑结构。YFK1和YFK2可混合组网为更复杂的网络拓扑结构。该产品具有易控达独创的总线故障智能切断功能,当某总线段出现故障时,不会影响另外总线段。

该系列产品采用易控达独创的专有技术,数据全透明传输,自动切换数据方向,无须任何设置,支持CC-LINK全部总线速率,速率自适应,解决了高速率远距离传输问题,多模光纤可传输2KM,单模光纤可传输20KM。该产品可靠的完成了通过光纤传输总线数据,继承并保留了CC-LINK总线的全部优点,实现了高速率远距离传输、电气及地线隔离、降低干扰等性能,该设备解决了电磁干扰、地环干扰和雷电破坏的难题,同时还具有如下优点:工业设计、低功耗、隔离保护、总线故障智能切断、继电器告警输出、IP30防护等级、波浪纹铝制加强机壳、35mmDIN导轨安装、宽电源(DC10-36V)输入、双电源冗余等优点。

特点:

Ø        支持CC-LINK全部总线速率,速率自适应,数据全透明传输,极低的纳秒级信号延时;

Ø        多模光纤/单模光纤可选,多模可传输2KM,单模可传输20KM,ST/SC/FC接口可选;

Ø        支持多种光纤网络结构:点对点、星型、链型,并可组合为更复杂的网络拓扑结构;

Ø        电接口采用独立电源模块供电,完全隔离了总线与设备间的地线回路;同时采用光电隔离技术,隔离内部通讯与总线数据信号,有效保护了通信设备免受电源地线回路和浪涌的干扰破坏;

Ø        电接口提供每线1500W的防雷防浪涌保护、15KV静电保护及防止共地干扰、具有自恢复过流保护功能;

Ø        具有独创的总线故障智能切断功能,光纤链路状态智能监测,电源监测,继电器自动报警功能;

Ø        丰富的LED状态指示灯,全方位显示总线和光纤运行状态;

Ø        独立双电源冗余,DC10-36V宽电源供电,DC1500V电源隔离,具有1A反接保护功能;

Ø        工业级设计,无风扇、低功耗、超强防磁场、防辐射及抗干扰功能;

Ø        波纹式高强度金属外壳,IP30防护等级, 35mm工业卡轨安装方式;

网络拓扑结构:

本系列产品支持多种光纤网络拓扑结构:点对点通讯、链型网络、星型网络等拓扑结构,并可在此基础上组网为更复杂的网络拓扑结构。

本系列产品应用灵活,采用点对点的网络时可以实现通过光纤连接两个CC-LINK总线网段;采用双光口链形网络的光纤总线上可以实现多网段的CC-LINK总线段级联中继(最多20个);也可以采用双光口网络改变总线拓扑方式为星型结构;该系列产品即插即用,可以任意增加或减少节点,不需配置,最大程度的使用户安装和调试过程简单化。

该设备为光纤中继器,光纤连接方式为交叉连接,即A设备的光口TX端连接到B设备的RX端,A设备的RX端连接到B设备的TX端。典型应用方案如下:

点对点(Point to Point)

应用场合:某些单独分散的总线节点间需要远距离通讯,或者受干扰严重需要电气隔离

链型(Line)

应用场合:多个总线节点间需要远距离通讯,或者多个节点间需要完全的电气隔离抗干扰

星型(Star)

应用场合:多个节点之间需要改变总线拓扑方式,或者多个节点间需要完全的电气隔离时;

技术参数

电接口

Ø  接口类型:5PIN接线端子

Ø  通信速率:156K、625K、2.5M、5M、10MBit/s,速率自适应

Ø  信号延时(电口):100ns

Ø  具备1500W的防雷浪涌保护、15KV静电保护及防止共地干扰、自恢复过流保护功能

Ø  终端电阻:本机不带终端电阻,请按需要外接

光纤接口:

Ø  光口类型:多模、单模可选(1个、2个光纤口可选)

Ø   光口连接器:ST、SC、FC可选,标配ST

Ø  光纤波长:多模1310 nm,单模1310nm

Ø  传输光纤:多模50/125 um、62.5/125um、100/140um,单模8.3/125 um、9/125um、10/125um

Ø  传输距离:多模0—2Km,单模0—20Km,更远距离可选

Ø   光线路误码率:<10-9

电源及保护:

Ø  工作电压:双电源冗余输入,DC10V-36V值,典型值DC24V

Ø  工作电流:典型值100mA@24V

Ø  电压保护:提供L1+/M/L2+ 反接保护

Ø  电流保护:1 A (信号短接保护)

Ø  继电器告警输出:电口故障和光纤链路故障故障告警输出,触点容量:DC30V/1A、AC120V@1A

工作环境:

Ø  操作温度:

标准类型:0 ~ 70 °C (32 ~ 158 °F)

宽温类型:-40 ~ 85 °C (-40 ~ 185 °F)

Ø  操作湿度:5  ~ 95% RH

Ø  存放温度: -40 ~ 85 °C (-40 ~ 185 °F)

机械特性:

Ø  外形尺寸:136mm×105mm×52mm

Ø  外壳:IP30防护等级,铝制加强机壳

Ø  安装方式: 35mmDIN导轨安装

Ø  净重:800g

安规测试:

EMI:EN550221998, Class A
EMS:

EN61000-4-2(ESD), Criteria B, Level 4

EN61000-4-3(RS), Criteria A, Level 2

EN61000-4-4(EFT), Criteria B, Level 4

EN61000-4-5(Surge), Criteria B, Level 2

EN61000-4-6(CS), Criteria B, Level 2

En61000-4-8(PFMF), Criteria A, Level 3

Freefall:IEC60068-2-32

应用范围:

电力、交通、能源、监控及工业控制等领域。

规格型号

产品编号   描述

YFK1-S-ST   工业级CC-LINK总线光纤中继器,(支持点对点结构),一路电接口,一路光模块接口,单模光纤(0—20KM、更远距离可选),标配ST接头

YFK1-S-SC   工业级CC-LINK总线光纤中继器,(支持点对点结构),一路电接口,一路光模块接口,单模光纤(0—20KM、更远距离可选),SC接头

YFK1-S-FC   工业级CC-LINK总线光纤中继器,(支持点对点结构),一路电接口,一路光模块接口,单模光纤(0—20KM、更远距离可选),FC接头

YFK1-M-ST   工业级CC-LINK总线光纤中继器,(支持点对点结构),一路电接口,一路光模块接口,多模光纤(0—2KM),标配ST接头

YFK1-M-SC   工业级CC-LINK总线光纤中继器,(支持点对点结构),一路电接口,一路光模块接口,多模光纤(0—2KM),SC接头

YFK1-M-FC   工业级CC-LINK总线光纤中继器,(支持点对点结构),一路电接口,一路光模块接口,多模光纤(0—2KM),FC接头

YFK2-S-ST   工业级CC-LINK总线光纤中继器,(支持点对点、链型、星型拓扑),一路电接口,两路光模块接口,单模光纤(0—20KM、更远距离可选),标配ST接头

YFK2-S-SC   工业级CC-LINK总线光纤中继器,(支持点对点、链型、星型拓扑),一路电接口,两路光模块接口,单模光纤(0—20KM、更远距离可选),SC接头

YFK2-S-FC   工业级CC-LINK总线光纤中继器,(支持点对点、链型、星型拓扑),一路电接口,两路光模块接口,单模光纤(0—20KM、更远距离可选),FC接头

YFK2-M-ST   工业级CC-LINK总线光纤中继器,(支持点对点、链型、星型拓扑),一路电接口,两路光模块接口,多模光纤(0—2KM),标配ST接头

YFK2-M-SC   工业级CC-LINK总线光纤中继器,(支持点对点、链型、星型拓扑),一路电接口,两路光模块接口,多模光纤(0—2KM),SC接头

YFK2-M-FC   工业级CC-LINK DP/FMS总线光纤中继器,(支持点对点、链型、星型拓扑),一路电接口,两路光模块接口,多模光纤(0—2KM),FC接头

网友J(2019-06-24):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