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艺选用的椭圆齿轮,涡街等流量计输入波动很大

楼主(2007-10-27):
本人在化工企业工作,使用的是GE FANUC的PPS控制系统,新建工程试运行时,装置区现场的椭圆齿轮流量计和涡街流量计输入信号在上位机上显示波动很大,少数K型热电偶温度也偏高十来度.请前辈们告诉下为什么会出现强烈的扰动和如何消除外部干扰 注:公司控制室离配电房很近,配电房里有7台变频器,

网友A:
变频器对仪表信号干扰很大,但是不是这个原因,你可以在现场用信号发生器给一个标准信号,观察控制室的显示,是否有干扰,
不过一般仪表电缆都带有屏蔽层,只要屏蔽层一端接地了,干扰还是可以避免的。